[家电] 求助!小米盒子3s坏了

楼主(2019-07-04):
盒子好好的突然就不开机了
emmc拆下装到主控板也不识别判断是坏了
想换一个emmc试试看能不能救活
求一个emmc底层数据,谁有备份的!

网友A:
拆下emmc,清理焊盘确保不要短路
然后cpu应该可以进入cpu的usb调试模式,电脑上应该会有响应设备
如果没有,可能其他问题了

网友B:
拆错芯片了,不开机你应当首先考虑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emmc,清理焊盘确保不要短路
然后cpu应该可以进入cpu的usb调试模式,电脑上应该会有响应设备
如果没有 ...

感谢!支招回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错芯片了,不开机你应当首先考虑刷机

没有刷机包!网上都找遍了

网友:
看后续情况,关注

网友:
关注一下,五个字!

网友:
我家的小米3S也是 无缘无故就开不了机了 关注

网友(2019-10-11):
是不是开机停留在刷进度条那,我的盒子也是这种情况,能搞好联系我谢谢!

网友:
小米盒子不开机,一般都是升级中断电导致!

1.  用红外遥控器,强制到启动界面双清就可以了,
2.双清不行的解决办法,做一个升级U盘,强制从U盘升级系统

学会这两招基本救砖不是事了,不一定非要看3S的,其它小米版本教程都是通用的,主要刷机包要对。

网友C:
好了没?这里有。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tNuwUK 密码:a1so

网友(2020-11-21):
引用 网友C:
好了没?这里有。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tNuwUK 密码:a1so

这个升级国际版的包,有线刷包或者底层包吗

网友(2021-01-26):
我的也是字库坏了,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