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这个芯片能单独更换吗?MST6M182VG

楼主(2019-07-04):
投影机上的这块芯片短路了,更换后按开机键,电源灯闪了两下后就没反应了,是不是这个芯片里面带程序的?

难道没程序,坏了就嗝屁了?

网友:
bga的说,专业换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程序,程序这么有存储器

网友:
程序是外挂的, 可以更换芯片...

网友:
程序在 右上角 8脚芯片里

估计还是没有焊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