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个不认识的玩艺

楼主(2019-07-04):
拆车场捡的?桑塔纳上的不认识,很结实,用烙铁烫开的,拆了一半就扔了,外面一个铜屏蔽层,里面灌了胶,有认识的人吗?

网友A:
就是一个倒车雷达

网友B:
确定这是桑坦纳上面的???这玩意明明看着像个接近开关

网友:
不像原车的零件

网友:
如果是原车的就是刹车或者离合开关 但我看不像

网友:
驾校考试车上拆得吧,接近开关,用于检测学员是否调整后视镜和座椅

网友:
驾校考试车上拆得吧,用于检测学员是否调整后视镜和座椅

网友C:
似乎是个限位开关,探测位置的

网友:
接近开关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这是桑坦纳上面的???这玩意明明看着像个接近开关

不太确实,我看看老板拆了三台桑塔纳,卖了废铁,还跟我说有什么要的随便拿,实际老板很小气,几个喇叭都收的好好的,我就没要。晚上我回家又经过那里,在地上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倒车雷达

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似乎是个限位开关,探测位置的

莫非是个节气门传感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莫非是个节气门传感器?

节气门传感器不是光电的,是物理的滑动电阻,    霍尔的都少见。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接近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节气门传感器不是光电的,是物理的滑动电阻,    霍尔的都少见。

这个可不是光电的。我自己车上换下来的是个霍尔的,应该比较常见

网友E:
前端酒红色的盖子表明它是一个工业的红外光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端酒红色的盖子表明它是一个工业的红外光电开关。

一头黑色一头透明,中间是黄色的

网友:
安防里面经常用这个,拆过,就是一个光电开关探头

网友:
支持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接近开关吧,驾考的时候需要摸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