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充电器改可调求助

楼主(2019-07-04):
电动车充电器48v20ah改可调,现在电压可调,电流最大0.26a,无法再调大,用200w灯泡做负载,电流能往下调,调低1mv就降低几v,向各位大神请教如何调大到3a,取样0.1欧,谢谢各位!用的下面电路图改的。

网友A:
图纸没啥问题,运放3脚电压采样,12脚电流采样,要想获得更高的恒流电流,应该是增大R3的阻值,或者减小R4。
不改的话最大电流是2.47A,先把R4减小到3.74K试试看能不能到3A.
此外,多嘴一句,图纸中的R3=510Ω,不要弄成51Ω了,搞错了最大电流就只有0.247A了。

网友B:
给个全部电路图啊。有些充电器限流是在开关芯片高压那边,不是在低压部分

网友:
都改过,不想整了,现在看图都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没啥问题,运放3脚电压采样,12脚电流采样,要想获得更高的恒流电流,应该是增大R3的阻值,或者减小R4 ...

现在最大只能0.26a,到不了2.47a,限流电阻电压只有8m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全部电路图啊。有些充电器限流是在开关芯片高压那边,不是在低压部分 ...

没有电路图,网上找不到类似的,高压供电3842已经拆了,就剩MOS和3842,3842的6脚通过10k和15欧分压驱动栅极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最大只能0.26a,到不了2.47a,限流电阻电压只有8mv

量一下r5的上端是不是2.5v,还有调到最大电流时滑动变阻器的中间端是不是也是2.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r5的上端是不是2.5v,还有调到最大电流时滑动变阻器的中间端是不是也是2.5v ...

这个调流电位器分压后是0-0.3v,现在就是限流电阻只有0.08v,上不去电压

网友:
哇塞!卤煮高手啊!我可不敢这样,搞不好就砰砰啪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r5的上端是不是2.5v,还有调到最大电流时滑动变阻器的中间端是不是也是2.5v ...

现在变压器一通电就吱吱叫,加高电压吱吱声频率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没啥问题,运放3脚电压采样,12脚电流采样,要想获得更高的恒流电流,应该是增大R3的阻值,或者减小R4 ...

加电后,两个电位器不能都是0电压,否则没反应,只有把调流稍加一点电压才能调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全部电路图啊。有些充电器限流是在开关芯片高压那边,不是在低压部分 ...

高压限流在哪?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改494芯片的,比3842容易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没啥问题,运放3脚电压采样,12脚电流采样,要想获得更高的恒流电流,应该是增大R3的阻值,或者减小R4 ...

说得非常有道理!

网友C(2020-12-20):
估计是原边限流起控了,384X反激的,在原边高压MOS的S极应该串有一个小阻值功率电阻到高压地,试试将阻值减小一点点看看,关键是你的高压MOS要扛得住才行,串灯泡试哈,出问题俺不负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原边限流起控了,384X反激的,在原边高压MOS的S极应该串有一个小阻值功率电阻到高压地,试试将阻值减 ...

我很赞同,高压侧3842芯片有取样电阻检测电流,超过一定功率会限制输出占空比的,可查3842原理图。

网友:
一般人都不敢这样尝试改了,果然是胆大心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