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靠谱的电源适配器

楼主(2019-07-04):
求推荐一个12V电源适配器,负载40~50W左右

价格贵点没事,只要不是贵的离谱

要求一定要稳定,能24小时不间断负载的,放柜子里带NAS+路由器的

自己也上网看了,大多都是不知名的牌子,怕虚标,不敢买
因为之前买了一个是12V5A的电源,拆开才发现是3A改了限流保护,能用到5A以上,但是一直提醒吊胆的,怕发生意外

只有这种台达12V6A的,看起来稍微靠谱点,但也不是很放心,

求大神给个意见或推荐个好的
我记得以前拆的台达笔记本适配器都是绿色的电路板,这个怎么一半是黄色,不会是假的吧?

网友A:
直接上MW的12V10A铝壳电源,带风扇的更好。

网友:
液晶电视适配器笔记本适配器设

网友:
上集中供电?

网友B:
明伟12v这个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伟12v这个还可以

眼花缭乱,请问选哪个系列,最好能给个型号,怕广告嫌疑可以私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MW的12V10A铝壳电源,带风扇的更好。

眼花缭乱的,请问选哪个系列,最好能给个型号,怕广告嫌疑可以私信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眼花缭乱,请问选哪个系列,最好能给个型号,怕广告嫌疑可以私信我

RPS-75-12台湾明纬

网友C:
台达这个,从设计到做工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这个PCB板材正常颜色环氧树脂板子,绿色仅仅是后加的,在这个板子上是单面盖油;板材的质量大可放心;
电器这个东西,你想保证100%是不可能的;只能说这些设计好的,做工好的,可靠性更高而已……

放柜子里面的话,建议使用哪种裸的,散热好,比如明纬的,75W的价格也就五十块而已;

网友:
K3原厂电源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RPS-75-12台湾明纬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达这个,从设计到做工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这个PCB板材正常颜色环氧树脂板子,绿色仅仅是后加的,在这 ...

非常感谢,已下单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已下单

不客气,这些工业级的,只要电流不超,可靠性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客气,这些工业级的,只要电流不超,可靠性很高的。

对了,这种工业电源给电脑供电行不行?我个笔记本电源放公司的,想买个电源放家里,省的来回带

网友:
机柜里直接上明伟12v开关电源,铝壳带风扇那种,比一般的塑料外壳那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这种工业电源给电脑供电行不行?我个笔记本电源放公司的,想买个电源放家里,省的来回带 ...

不知你是什么品牌,啥型号的本子;笔记本建议你淘一个和你笔记本一致的电源,也是不贵的,二手的无维修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