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瓶车充电器坏了怎么修

楼主(2019-07-04):
前两天家里的电瓶车充电器坏了,插上去灯都不亮了,拆开简单看了下,烧了一颗电阻,还请这里的大师们帮忙看看怎么修,谢谢。本人有一点动手能力,但对原理不太清楚,希望大侠们别喷,谢谢。

网友:
这不是一颗电阻损坏的事,应该连带损坏了一大片元件。

网友:
烧掉的换了再说

网友A:
虽然我也是爱好者,也属于似懂非懂的阶段,但我保持一个原则:高电压的不捣鼓,特别是220V,只玩36V以下的。原理知道就行了,不吃这碗饭,不去冒这个险。爱好和安全挂钩,我可能太保守,但是提醒下楼主,花钱买个不费事,虽然自己修复好那种成就感非常爽,但一定注意安全啊。

俺不会修,楼下大婶解答

网友:
很明显电阻烧了的话,三脚器肯定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也是爱好者,也属于似懂非懂的阶段,但我保持一个原则:高电压的不捣鼓,特别是220V,只玩36V以下的 ...

谢谢提醒,新的已经买了,坏的想看看能不能修,主要想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新的已经买了,坏的想看看能不能修,主要想学习一下

你有万用表吗?看这程度,估计MOS也挂了。先用万用表测一下MOS,3842,3842周边的电阻,看看坏了哪些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新的已经买了,坏的想看看能不能修,主要想学习一下

确定是高压部分的问题,不是懂得些电工皮毛的新手的搞的定的,那地方的电压也不是220V,而是整流桥整流后的300V以上的电压,建议楼主放弃吧

网友:
这个电阻坏,基本上必坏的:3842,3842的6脚电阻,MOS,保险,

其它的要检查一下才能判断

坏的原因可能是过热,先检查下风扇风力是否正常

网友:
根据标题我觉得找人修比较好

网友:
不排除初级的四只整流管有坏了。

网友:
覆铜也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万用表吗?看这程度,估计MOS也挂了。先用万用表测一下MOS,3842,3842周边的电阻,看看坏了哪些件 ...

好的,谢谢,回去试一下

网友:
修开关电源,必须要准备220v-220v隔离变压器,100w就够了,还要知道开关电源原理,然后再仔细谨慎的去测试检修。

网友:
S极电阻烧了,MOS管必坏,接着再检测:4个整流管,高压主电容,电源管理IC,在元件完好或换新的情况下,用串灯大法通电。

网友:
这个是电流检测电阻,他损坏是场效应管击穿导致的,同时场效应管激穿300伏电压通过一个电阻直通3842的6角,所以3842也会烧毁6连接的元件也可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也是爱好者,也属于似懂非懂的阶段,但我保持一个原则:高电压的不捣鼓,特别是220V,只玩36V以下的 ...

和我一样,哈哈哈

网友:
把这几个换了,再把板子呲花那接上

网友:
静待楼主完成作业、、

网友:
楼主被你们吓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