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加装支架完美解决了弯梁摩托车小孩座椅问题

楼主(2019-07-04):
          为了带小孩上学,弯梁摩托车小孩座椅我想了很多种方案,这种更简单,更容易做到。可以说是2019年目前最完美的方案。安全,实用,简单。除了带小孩,平时买菜和买米和买啤酒等等,都很容易的解决了。骑车稳,安全,简单。相信不久的将来,淘宝将会出现很多仿制品。下面看图。

网友:
233333,楼主你居然让孩子去拿一个活动的东西当扶手。看来是没什么好办法的办法了。我儿子坐我的车,座椅前的空间可以放一个马扎,坐上马扎手正好扶在车灯下面车架的肩膀上。我车肩膀是平的,从前面看没你这个好看,但是真实用。等在大点就坐后面了。

网友:
怎么带孩子一定要小心,这种支架只保证一般行驶不掉下去,有意外就,别的不多说了。     一生平安!

网友:
读幼儿园,小孩就不要坐,说其他小盆友坐小车来的

网友:
估计淘宝不会出现仿品,因为明显不可能有销量。

但是会有人模仿DIY。

网友:
什么弯梁车,价格几何,用起来怎么样。正想换车

网友:
最好别骑这样的摩托车带孩子,安全第一,交警也肯定不愿意

网友:
原来是摩托车啊,危险系数有点大

网友:
谢谢分享,建议还是考虑把儿童座椅固定在梁上吧,稳定一些,找个电焊工烧个角钢架子,螺栓固定稳妥

网友:
非常不合理,安全系数低

网友:
弯梁车制动差最好还是踏板也贵不了多少。

楼主:
大阳牌,声音还够静,但是只能60公里每小时,80就飘了,车身不够重。

     *建议还是考虑把儿童座椅固定在梁上吧,稳定一些,找个电焊工烧个角钢架子,螺栓固定稳妥"-----------这个建议好,但是没法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阳牌,声音还够静,但是只能60公里每小时,80就飘了,车身不够重。

     *建议还是考虑把儿童座椅固定在 ...

哈哈,没考虑到这个问题,失误失误,没开过摩托车,没经验啊

网友:
注意刹车的时候,不要踫到孩子的脸

楼主:
对于平民老百姓而言,摩托车接送孩子最实在。

网友:
我这边你这样玩好不好给你判个“非法改装车辆”,换个神车吧…

楼主:
带孩子的车架,改装又不多。就加一条手扶杆和加宽中货架,都在车的横宽度内,这个,不会查!

网友:
     对小孩就这么马虎么,对这个“安全”的自信不知道从哪里来?且不说弯梁摩托车带小孩坐前面是不是根本性的“安全”,连相对安全都谈不上。还有,搜遍淘宝,有看到小孩子座椅的扶手有固定在转向把上的吗?所有小孩子座椅的扶手都是跟座椅一起固定的。你这是不是扶手,是给小孩弄了个加力杠杆啊。万一你有什么情况你和小孩子都紧张,两双手的用力方向相反,或者用力方向一样你想转5度,小孩子再给你转5度。。。。后果自个想吧。还有,骑摩托车带小孩坐前面,你是把小孩当你的护胸是吧?你要是开篇不说“可以说是2019年目前最完美的方案。安全,实用,”我还懒得喷你。退一步讲,如果是电动车且自觉限速20码以内的我也不喷你。你这个是摩托车啊,走机动车道的,时速可达60码以上的啊。
    你要是设计DIY个放置在你背后的小孩安全座椅,我再给你点赞。
     都是家有小孩的,我家也有上小学的小孩,自从家有小孩后,对某些把小孩子安全不当回事的家长或者做事方法,看到就心痛,就想一吐为快。

网友:
这个真的是十分不安全,淘宝买个才多少,空间有限买简易的那种,这种小孩容易磕碰!

网友:
让孩子坐在车座上搂着大人的腰不是更安全一些吗?二三十年前曾骑过两辆轻便摩托车(一辆直梁,一辆踏板),带孩子游玩、上学从来没有考虑过让她坐在前面车把处,感觉那里比我的后背处危险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