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12v 6.67A 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9-07-04):
本人是一电子爱好者,手上有一支建兴电源适配器,12V  6.67A ,看内部做工还是相当不错的,虽然有故障一直没舍得扔,内部做工见下图

故障现象:

1、电源能正常启动,工作灯发光二极管正常点亮;
2、输出电压值正常,测量值12.3V;
3、故障现象带不起负载,我使用的负载是拆车的车机,平时12V 5A的开关电源就能正常使用;
4、测试输出端电容容值正常,分别是16V  1000uf两支;16V  1500uf一支;实测为三支并联,
5、主滤波电容450v  100uf通电后的实测电压 312v,电源管理芯片LTA 601N;
其它主要电源管理芯片、功率管照片如下:
功率管:K3568、K3569;光耦是817C;电源管理芯片LTA 601N,据说与TEA1751通用;

根据现象判断是PFC电路没有工作,PFC电路一路检查,外围电阻无开路现象,但是主芯片的12脚未能检测到电压,是否可以理解为芯片未能给K3568的栅极供电?芯片实际未启振?PFC电路未工作?检查结果和参考电路图如下图:

本人是电源维修的菜鸟,刚开始学习维修,走到这一步就不知道后续该如何下手了,在此向坛友们求助,希望有过该类型适配器维修经验的坛友或有电路图的坛友们给予帮助,先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A:
带载要拿电子负载去测,车机有浪涌电流有时会导致电源瞬间过载保护让你误认为不能带载。看看1a能否带载,带载时pfc是否升压,不能带载或不能升压换1751

楼主:
谢谢指导;

根据您的判断是否可以解读为:
1、目前负载不是太理想?是否可以更换成12v 35w车用大灯灯泡?手上没有电子负载
2、如果负载没有问题,那么是1751故障的概率很大?需要更换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载要拿电子负载去测,车机有浪涌电流有时会导致电源瞬间过载保护让你误认为不能带载。看看1a能否带载,带 ...

楼主,你的电源故障和我的很相似,区别是我的额定5A输出,实际只有1A多一点儿,再大的电流就打嗝了,找了一圈没发现故障原因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电源故障和我的很相似,区别是我的额定5A输出,实际只有1A多一点儿,再大的电流就打嗝了,找了 ...

打嗝基本上原因是主控芯片的供电脚供电不足造成了,检查这个脚的供电电路部分应该能找到原因

网友:
检查、更换输出电容、高压主电容和输出肖特基~

网友:
建议替换了电路图中R34

网友(2020-02-17):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电源故障和我的很相似,区别是我的额定5A输出,实际只有1A多一点儿,再大的电流就打嗝了,找了 ...

打嗝有2个原因,1个是带不起负载,1个是保护了,从这2方面查

网友:
你这个电源有2个原因,1个是前级的滤波电容,1个是后级,如果后级反向充12伏电压没有问题,那就看看输出侧共极二极管是不是烧了

网友:
2楼说的很明白,没有电子负债用电炉丝就行了。

网友(2022-09-20):
正在遇到这个问题,好好学习

网友:
很明显,主变压器的引脚虚焊

网友:
我一个12v电源也是有电压,一带负载电压就变低,听说是电容引起的就换了次级两颗(有鼓包)。但是还是没解决。现在准备更换400v主电容,希望可以修好

网友:
补充一下我也是菜鸟

网友(2023-02-16):
请问最后修好了吗?最终查出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3-05-03):
我有个HP135W电源也是这个芯片,PFC有378V,无输出。求助!

网友:
三个输出滤波电容换新的再说,不知是我眼花还是楼主拍照的关系,二个棕色的电容,看起来象有点鼓了。
电解电容用万用表测不好的,在开关电源中,只测容量没有什么大意义,要测D值或内阻。没有电桥或内阻表,直接替换下试试(注意要用高频低阻电解)
没有电子负载,可以用电炉丝等纯电阻负载来试。也不要用汽车灯泡,汽车灯泡冷态电阻很小,也有可能让电源无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