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玩下黑群晖 该买什么主机

楼主(2019-07-04):
不知道该买什么主机或者相关需要的设备,有兄弟推荐一下吗?或者有什么教程帖可以让我学习下

网友A:
玩黑群辉主打低功耗高性能,CPU内存什么的有一个就行,随便什么单核多核多大内存都没太大区别,只要SATA口或者SAS口多,速度跟的上就行,另外就是网络一定要好,千兆网卡千兆交换,千兆的网线(最好是6类线,超5都不舒服)一定要千兆以上,要纯千兆,不然那速度超酸爽的

网友:
数据安全最重要,建议别买矿机了。。。
还要看具体需求,网络至少千兆起步,要求高的话得上万兆。

存储,大容量,缓存,要不要还有别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黑群辉主打低功耗高性能,CPU内存什么的有一个就行,随便什么单核多核多大内存都没太大区别,只要SATA口 ...

好的,谢谢答疑

网友:
要求不高,很便宜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