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平板主板电池接口接直流电,怎么解决电量掉电问题?

楼主(2019-07-04):
平板主板电池接口接直流电,怎么解决电量掉电问题?有没有达人成功的,保持电量不掉电的?求解决方案。

网友A:
没有看懂什么意思!另电池不能长期满电充,容易坏。

网友:
那应该是有库伦计了,看看附近有没芯片什么的,然后绕过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懂什么意思!另电池不能长期满电充,容易坏。

楼主说的应该是取消电池,直接用直流电源供电,如何解决电量显示的问题

网友:
意思是不要电池直接接电源供电?把电池的电芯焊下来,把直流电源的正负接到电池保护板上面电池正负极试试

网友:
换个思路试试 电池那接个大电容  用直流电源加在充电口

网友:
原来电池有保护板吗?把保护板加上试试

网友:
接保护板后面,原电芯位置

网友:
体育老师才能看明白

网友:
楼上说的很清楚 需要借保护板后

网友:
楼主是通过翻译软件翻成中文的吧?你还是打英文把我反而能看懂。

网友(2019-11-05):
看到过一个办法,开机后到设备管理器里,把电源管理给删掉,不过我没试过,你可以冒险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