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飞科f871 顺便问一下飞利浦HQ4刀头的尺寸?

楼主(2019-07-04):
手里这个飞科f871剃须刀,感觉越来越钝了很想换刀头,买个飞利浦的剃须刀是真的贵,反正飞利浦核心的也就是刀头了,说不定能给我的飞科换上呢
量了一下手里的飞科FR6刀头,刀网直径20.2mm,应该是标称20mm
刀网下边缘直径21.6mm
刀网厚度4.5mm
刀网+刀片厚度5.5mm
网上也搜不到数据,谁手里有HQ4刀头帮小弟量一下啊

外观

还带一层防水圈

主板

主控ic

电池,镍氢1.2v 600mah串联

金达电机 JFF-180SH

网友A:
刚买同款剃须刀。居然还是镍氢。。。另买两个飞科刀头就可以了. hq802用电池的刀头可以换上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买同款剃须刀。居然还是镍氢。。。另买两个飞科刀头就可以了. hq802用电池的刀头可以换上使用 ...

想用飞利浦的刀头试试,hq802的刀头查了下就是hq4

网友:
飞利浦HQ40

网友:
我有飞利浦用HQ4的,但是没游标卡尺,测不了。另外,有一个飞科711暂时没找到,不知道刀头和楼主的是否一样。

网友:
用点牙膏磨一下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用飞利浦的刀头试试,hq802的刀头查了下就是hq4

建议不要和飞利浦的刀头替换,二者大小相似,但结构不同,飞利浦是单刀的,飞科是双刀的。最主要的是二者与机身联动接头有差异,会导致刀头打滑。

网友C:
还是直接买飞利浦吧,最普通的干电池防水款就很好用了,出差一直用这么个。
飞利浦,博朗,松下高中低档用过一圈,飞利浦最耐用,低端的也不比高端差太多,别的牌子比如松下只有直线马达的才好用,低端也就一般般

网友D:
应该是能通用,我12年买的飞科FS805是干电池款的,14年买的飞利浦HQ55双层刀头,一直用到现在。看交易快照HQ55通用HQ4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不要和飞利浦的刀头替换,二者大小相似,但结构不同,飞利浦是单刀的,飞科是双刀的。最主要的是二者 ...

我12年买的飞科FS805是干电池款的,14年买的飞利浦HQ55双层刀头,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直接买飞利浦吧,最普通的干电池防水款就很好用了,出差一直用这么个。
飞利浦,博朗,松下高中低档用 ...

我的HQ40是大一冬天买的,现在上班10年了,HQ40放在单位作为备用机,防止某一天忘挂胡子

网友E:
我的FS859,楼主能用的话告诉我一下,我也换个飞利浦刀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FS859,楼主能用的话告诉我一下,我也换个飞利浦刀头试试

能用,飞科的FR6和飞利浦HQ4通用,我买的已经到了,别贪便宜买到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能通用,我12年买的飞科FS805是干电池款的,14年买的飞利浦HQ55双层刀头,一直用到现在。看交易快照H ...

我买的到货了,确实通用的。开心,剃须刀加刀头才五六十块钱,电路部分比飞利浦PQ系列的强太多了

网友(2020-03-19):
飞利浦HQ4比飞科FR6外圈稍大一点点, 能装上去, 但会卡的很紧导致刀头活动能力不足。
还是用飞科原装的比较好

网友F(2022-01-02):
引用 网友C:
还是直接买飞利浦吧,最普通的干电池防水款就很好用了,出差一直用这么个。
飞利浦,博朗,松下高中低档用 ...

松下只有直线马达的才好用

剃须刀用的直线马达是指什么直线,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松下只有直线马达的才好用

一般电机是圆周运动,直线马达是往复式的,你可以找个博朗或松下的top end彩页,一般会有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