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多年没用的原道w25 MP3,今天拿出来,闪存挂了,还有换闪存的价值么?

楼主(2019-07-04):
当年花了90块钱买的4g内存的mp3,原道w25,今天在抽屉里找到,结果闪存挂了。现在不能复制文件进去,也不能格式化。里面的也删除不掉,刷机也不能安装驱动。操作界面也有花屏。难道只能换闪存解决,还有换闪存的价值么?

网友:
这个MP3有2GB与4GB版,音质上4GB版信噪稍好一点,印象中好像使用的是一颗支持8位容错功能的CPU,整体在当时来说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反正是不会投入到老的MP3的,有个创新Creative小石头4G运动版,oled屏幕老化了,字迹很暗淡,白天几乎看不见,听歌倒是正常哈哈

网友:
弄好了也是吃灰

网友:
闪存引脚拖焊/补焊,可能修复

网友:
看螺丝的位置,
flash是在方向键的下面?
如果是的话,故障率一般不低

网友:
如果有其它吃灰中的MP3  MP4之类的闪存可以换来看看,反正不花钱,要是需要花钱的话,我感觉就不值得了。

网友:
固件在闪存里,工程就浩大了

网友:
不一定是坏了,可以通过刷固件先试试,但愿你还能找到固件刷机工具啥的

网友:
估计时间长固件出错了吧,未必是闪存坏了。

可以考虑用量产工具跑一遍试试。

网友A:
闪存轻易是不会坏的,刷固件的软件最好用XP系统,楼主这个是典型的固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轻易是不会坏的,刷固件的软件最好用XP系统,楼主这个是典型的固件问题。 ...

现在没开机动画,关机动画,还有图标,只有字体显示,能播放。windows7刷机失败。程序找到了。

网友:
真的没必要换闪存了

网友B:
有个一样的刷机刷不对包i,还在吃灰

网友:
原道w25  用的瑞芯微的主控,这个得用xp系统刷机,你这个十有八九是固件问题一刷就成功。。。。工具用对固件用对,xp系统 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2019-08-10):
引用 网友B:
有个一样的刷机刷不对包i,还在吃灰

今天终于把原道w25固件刷成功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