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一款USB风扇用于改装18650供电

楼主(2019-07-04):
要能放>2颗18650
风扇页要5或者7片的
稍微大一点最好了,太小不习惯
马云家30元左右
谢啦~

网友:
尚朋堂非常好,噪音也低,电池仓位已经预留好

网友:
你这要求是给尚朋堂桌面风扇量身定制的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502

网友:
扇叶大的话可以看看卡西道夫

网友:
去年花了15元买的这个最便宜USB供电款,扇叶直径14厘米应该是7寸的风扇,底部预留了两节18650电池箱,里面有电路板是两个档的

电路板下面就是电池箱,撕掉贴纸就可以看到电池箱盖。今年只看到白色款的了,不知道还是不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