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帮同事修一下两台老的华硕笔记本电脑顺便拆电池取三星18650

楼主(2019-07-04):
关系不错的同事拿来两台老的华硕笔记本电脑,一个是06年的,一个是08年的,都是老货了。
这个08年的老F80是开机提示系统文件丢失,XP系统,装了个Win7搞定,
顺便拆开升级了一下2G内存条,给散热器清清灰,风扇上上油搞定。

风扇里面还是很脏的,

说这个F80的电池不给力了,拆开取电芯,追求无损,因为还需要外壳挡住后面的洞洞哈哈。

台钳挤压一下外壳接缝处,瑞士军刀插入缝隙,无损开壳,浅蓝绿色电池皮

撬起来保护板这边

看到了三星字样,还可以嘛

剪开镍带,量一下每节的电压

3.68,3.68,3.67,一致性还可以,怎么就报废了呢

上6口QC3.0加论坛的魅色给它们充电,1A电流,也就是每个电芯0.5A,容量等充满就能知道了

保护板比较小巧

一颗BQ29330二三四串保护芯片

两颗MOS,一颗保险,灌胶

里面藏一颗电容

这边是BQ20z90电量芯片

断电应该锁了吧,哈哈

另一个电脑是华硕A6R,不开机,拆开看了看内存,硬盘,CPU都插拔也没反应,丢了吧

内存256M,CPU是奔腾4,影片是60G并口,15存显示器

灌个水吧,哈哈

网友A:
十多年的电池,电压正常,估计小电流放电还可以使用很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多年的电池,电压正常,估计小电流放电还可以使用很长时间

是的,我本以为报废的电池至少会有一串低于3v呢,没想到电压都还正常,现在已经充入1500mah了,继续等着充

网友B:
笔记本电池如果没用多长时间就没电压了,多数情况是锁死了,原因不明,电池肯定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电池如果没用多长时间就没电压了,多数情况是锁死了,原因不明,电池肯定是好的。 ...

谢谢分享,据说是插着电池就能撑一分钟左右。。。。。还不如拆了给手电筒用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本以为报废的电池至少会有一串低于3v呢,没想到电压都还正常,现在已经充入1500mah了,继续等着 ...

一般都是保护板的事,很多是计数充放电次数就给你废掉了。

这点就还是thinkpad的好,11年的本本,现在还有85%的容量,电池管理做的真心好!

网友D:
256M的内存,08年还是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6M的内存,08年还是偏小

06年256m确实很小,08年的那个是1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保护板的事,很多是计数充放电次数就给你废掉了。

这点就还是thinkpad的好,11年的本本,现在还 ...

原来如此,保护板内置的程序在倒计时哈哈

网友E:
这电池给手电筒用应该还行,或者2并给充电风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池给手电筒用应该还行,或者2并给充电风扇用

谢谢捧场,哈哈,我很赞同,明天看看充满电的效果

网友F:
11年dell的也是,突然电池红灯,只能待机2分钟,拆开6节三星的22h都没有问题,另外6口qc的充电器是在哪买的?

网友:
估计电池损耗不大,偶之前拆的有一组明显差了
木牙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据说是插着电池就能撑一分钟左右。。。。。还不如拆了给手电筒用哈哈 ...

剩下的那块电路板,接上动力18650,转换一下接口,能给充电钻用吗?

网友:
这些电池起码自放电很小

网友G:
有点老了哈~

网友H:
08年的机子装win7,这个不打算让同事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08年的机子装win7,这个不打算让同事用了吧

实际上还可以,今天运行流畅,他有macbook,这个主要是用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点老了哈~

谢谢捧场,确实好老了,我淘汰的那个都是2009年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11年dell的也是,突然电池红灯,只能待机2分钟,拆开6节三星的22h都没有问题,另外6口qc的充电器是在哪买的 ...

看来保护板有定时报废功能,充电器自己做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