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拆MP4做U盘(续)

楼主(2019-07-04):
上一贴见这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164&extra=
最后没能成功:2CE的颗粒上1CE的CBM2199开出来2G,不甘心,上ITE1172,又不支持。

最近买了几片4CE的芯邦CBM2199,把颗粒又拆到这上边来。这次CE能认全,而且量产也能过,但跑圈始终有问题。

下面是量产设置

尝试不同的量产设置,始终有坏块。

另外想问下,低级扫描里的,1,2,3,4,5,6,Smics_F,Smics_D,分别代表什么意义?
我这颗烂货,怎样量产才能屏幕前面那一点坏块?

网友A:
有必要吗?U盘也不贵

网友:
扫描设置试试速度优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吗?U盘也不贵

纯折腾,呵呵

网友:
芯邦量产默认推荐3,ecc选哪个自动就行

网友:
折腾好,我也爱折腾,不过我是越折腾越穷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