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正泰4p漏电保护器拆解

楼主(2019-07-04):
表情
拆了,只有控制位了,打开看下
触发连杆
电线都被我剪掉了,互感器不知道哪里去了
chnt
这个零线还是比较粗的,容量100a
螺丝去掉,拆开
里面东西很规矩,一个电流放大版加驱动,一个电磁铁
上面有个sip封装的ic
电源采用阻容降压,没毛病,体积太小,放不下
触发按钮
接线端子比较厚重
电磁铁,脱扣用的
几个小零件,这个东西都非常成熟了,基本设计完就是不听的生产,貌似国家又批了8500亿的基建项目,空开漏保都少不了采购
全家福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还是比较厚实的,等牙膏

网友A:
这种设计更容易出问题,看板子应该是阻容降压供电,要是阻容降压供电的话,一定要1-2个月自检一次,因为阻容降压的电容很容易失效,电子漏保电路还是老式的可控硅式的质量稳定,结构上来说还是电磁式漏保最耐用,最安全,因为没有电子零件,损坏率就低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计更容易出问题,看板子应该是阻容降压供电,要是阻容降压供电的话,一定要1-2个月自检一次,因为阻容降 ...

这种的其实脱扣驱动回路也是可控硅,只是漏电检测用了一个专用ic,比你说的那种高级一些。电磁式的价格不是大众能接受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的其实脱扣驱动回路也是可控硅,只是漏电检测用了一个专用ic,比你说的那种高级一些。电磁式的价格不 ...

关键是那个专用IC是用阻容降压电路供电的,纯可控硅电路没有供电,直接从互感器取电,可能灵敏度没有专用电路高,但可靠性要好点,安全电路中零件越少故障点越少,我家的一个漏保三十多年了测试时还是好好的,里面就是纯可控硅电路,但后来买的热水器上带的专用电路的两个漏保都坏了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呢
牙膏不够,再等等

网友:
怪不得带这东西的贵不少,内部东西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那个专用IC是用阻容降压电路供电的,纯可控硅电路没有供电,直接从互感器取电,可能灵敏度没有专用电 ...

ic电流很小的,电容质量过关的话,寿命还是有保证的。电容封装很关键,密封不良,材料不过关的安规电容,涤纶电容容量衰减很快,潮气入侵,铝膜氧化。耐压对于现在的电容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况且电路中有压敏电阻保护,即使线路有过电压一般也能抗的住。热水器那种我也拆过,漏保部分问题不大,关键是触点容量不够,大部分只是铜触头,时间长了表面氧化,加上负荷大,接触不良就容易烧坏。老电视机使用十几年的,测x电容容量还能达到标称容量。

网友C:
谢谢分享。。。。我一般只玩2P,3P没玩过。。。。。大婶竟然玩4P了。。。。。。

网友:
好粗的零线,

网友:
大牌子,也还算不错

网友:
有漏电专用IC54123 应是正品正泰!!山品一般节省成本不会使用专用IC。

网友D:
坚决不用电子型漏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坚决不用电子型漏保!

嗯,说实话,电磁式漏保还真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我一般只玩2P,3P没玩过。。。。。大婶竟然玩4P了。。。。。。 ...

哎,老司机,按都没条件这么玩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说实话,电磁式漏保还真没用过

电磁型漏保如不追求进口名牌的话,并不贵,2、3十X宝就有。安全性及可靠性都高于电子型,尤其在进户零线故障时依然能可靠保护,因电磁型不需要工作电源,属于电流型。电磁型漏保多见的是RCCB,它不具有过载保护。电磁型漏保可用AC低压测试,6。9,12V都可。根据AC电压计算电阻值,或用电位器调电流为30ma,漏保任接一条进线,对应出线接电阻后与另一条线碰触,即可试出是否电磁型,也可标定触发电流。切记,电磁型一条线即可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型漏保如不追求进口名牌的话,并不贵,2、3十X宝就有。安全性及可靠性都高于电子型,尤其在进户零线 ...

讲解非常专业,学习了,所以电子的,需要每个月测试一次,保证设备正常

网友E:
说实话,正泰的做工也就一般。和斯奈德,ABB,西门子真心没法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实话,正泰的做工也就一般。和斯奈德,ABB,西门子真心没法比。。。

嗯,但是价格亲民哦,国外几个大牌的,更适合工业机应用

网友:
人家闸里的零线都那么粗,前天楼下装修拆除,我去捡电线那叫一个触目惊心。

斑马线,一段铜一段铝,整米卖剪口看不出来。

入户按理说是四平方,扒皮一看芯,也就是2.5平方。   实测铜材只有1.98

想想老老年自己做的接线板,也是2.5的软线,铜材线径超过2.4,现在的软线能到2.0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