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618红包撸的一些电线基本性能对比 顺便拆送的排插

楼主(2019-07-04):
618这段时间好多小红包,不用过期,用吧又买不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就撸了几条1米零剪的电线来玩,diy的时候应该用的上
快递柜经常这样,一个格子里塞一堆

这是送的插板,正面两位,侧面还有两位

背面

拆开

倒是大部分人喜欢的 一体铜

目测很薄

宽度3.07mm

厚度0.26  截面积0.798  貌似比0.75平方的电线要大了

这条线2米,拍了两份1米的

规格2*0.75平方

总电阻83.5mΩ

这条是4*1.0带屏蔽的  店家给我发了1.5米长的,

把屏蔽网拧成一股

126.9mΩ

芯线33.3mΩ

这条3*1.0的

三芯铜丝目测不细

电阻27.6mΩ

还有两条0.5平方的

规格喷码

这条50.8mΩ

这条67.5mΩ

下面是数据汇总表

由此表数据看来,4*1.0屏蔽电线的芯芯铜丝电阻最小,其实是黑色外皮0.5平方电线的铜丝电阻,最差的就是白色外皮0.5平方电线的铜质了
(以上数据及结论仅供参考,因为电线长度不是标准的100cm,不同卖家剪的有正负3cm左右的误差)

END

网友:
撸得不少,对啊,也算有用

网友A:
白色线我用都用不完,居然你们还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线我用都用不完,居然你们还拍

你有不代表大家都有啊,要不每人来一kg包邮倒贴

网友:
那个是什么表,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
薅,淘宝红包不断薅羊毛不止

网友B:
电线没撸,用的时候总是能找到

网友:
黄铜片的0.75与紫铜线的0.75有所不同,不过用来插个充电器啥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C:
主要看铜的纯度了

网友:
电桥求赠送~

网友:
我最近用红包撸了一堆电工胶带回来吃灰

网友:
谢谢分享。。。。又来秀电桥,让我流口水。。。。差评。。。。。

网友:
经鉴定,是来秀设备的

网友D:
插排比较垃圾,虽然是一体铜条(铜片),但设计的不合理,与插头接触的部分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线没撸,用的时候总是能找到

我经常找不到合适的,每次黑白灰乱用,都被你们嫌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看铜的纯度了

其实这些线的面积都是缩水的,另外一个就是铜的纯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排比较垃圾,虽然是一体铜条(铜片),但设计的不合理,与插头接触的部分不合理。 ...

这种算能用级别,还有更烂的

网友:
红包撸电线挺实用的

网友:
理论上,纯铜芯导线,1.0mm2的,每米阻值应为17.5毫欧(常温时),根据国家标准,铜芯导线,1.0mm2的,每米阻值不可大于18.1毫欧(常温时),所以楼主买的这些电缆按国家标准检测,应该都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