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烧变压器

楼主(2019-07-04):
通电之后,面板指示灯亮,如果此时合上门,电风扇立刻就转。(继电器粘连?)。即便此时不加热工作,变压器也会发出一股焦糊味。

但是按加热按钮,微波炉也能够加热。(加热效率,目前有点怀疑)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不加热工作,变压器也会有一股焦糊味?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控制板上的继电器粘连了,可以拆下变压器通往继电器的控制线,再用万用表测量继电器的开关触点,如果是阻值无穷大,那是控制板有问题,如果阻值很小,那就是继电器粘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