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手绕马达

楼主(2019-07-04):
某宝购入漆包线和转子
0.6的漆包线,转子是薄磁钢的
有效减少涡流损耗,提高效率

双线并绕

绕好的转子

可调电源测试2.4V下电流10A左右
总功率大概24W

装车,用暴力镍镉电池驱动
底盘是天豪的强化底盘,轮子导轮全部滚珠轴承减小摩擦

疯转2分钟,不转了

拆下电机,换向器部分温度太高融化了底座,陷进去导致接触分离了

看来镀银导电片也不行,还是得焊接
另外耐高温塑料后盖也顶不住,难道要换铝合金的?

网友:
这种需要使用弹簧加铜片的碳刷结构,就是很早以前那种老全金属的电吹风使用的那种直流电机的样式,那尾端的材料是有韧性的深土黄色的材料浇筑的,耐高温,

类似图中1,3,4那3个的样子

网友:
好像是豪华赛车

网友A:
这个就是个坑,十几年前我按照国赛标准自己组了个,带学生参加城区比赛得了第一名,用的线最多不能超0.4MM,再高的话,绕组匝数不够力矩不够,电流还大,就算你换更好的电刷,电刷的塑料基座也受不了,我都是用碳刷,虽说可能接触电阻比纯铜的差点,但是综合使用寿命比纯铜的好多了,适合长时间的复杂跑道,楼主这个也就短距离直线或者平道可以对付一下,跑大滚轮的话就拉稀,扭矩不够全靠转速高没用的,万一遇到弯道或者大滚轮的话肯定烧电刷基座。

网友:
忘说了,我那套车装下来两百多,还必须都是奥迪原厂配件,不然人家都不让参赛。

网友:
难怪以前自己绕马达总是跑得慢……

网友B:
这么小的电机配这个线径真不敢想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电机配这个线径真不敢想象

而且是双线并绕,,,,电流直接疯狂了

网友:
24w,哈哈,没玩过赛车,小时候很羡慕别人家孩子有得玩

网友C:
第一张图,转子包装上:动手叉动脑

网友:
电机过载了吧!

网友D:
确定是同一个轴心?展示的和绕好的是老款奥迪轴,挂线的是斜轴。

车子装的也不像是会绕双线的人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图,转子包装上:动手叉动脑

这视力,刚刚到

网友:
这种绕线方法转速高,扭矩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个坑,十几年前我按照国赛标准自己组了个,带学生参加城区比赛得了第一名,用的线最多不能超0.4MM ...

这是高手。

网友:
四驱车故事要从20年前说起

网友:
换电机,找无人机的航空马达,这个弹片换向器过10A电流,额,也太难为人家啦.

网友:
电机磁钢换成强磁钕铁硼,铜刷换成加强碳刷。
另外这么小的电机24w太暴力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是同一个轴心?展示的和绕好的是老款奥迪轴,挂线的是斜轴。

车子装的也不像是会绕双线的人装的。

眼神真好,斜轴之前绕的,用奥迪1800供电结果烧了,只好换了直轴的,直轴绕的时候没拍,车内装的是直轴重绕的
车是胡乱弄的,我只是对马达感兴趣,车是附带的
跟朋友瞎搞了一阵四驱车,算是对小时候的怀念吧
那时候可买不起好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