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热水器更换镁棒,9年了是这个样子

楼主(2019-07-04):
2010年就买的热水器,当时还是有家电下乡的活动

一直以为用了9年,镁棒可能都腐蚀的差不多了,用着也很忐忑,怕腐蚀到内壁导致漏电,所以就网购了,新的镁棒更换。

没想到拆出来,感觉还可以。。所以还是继续沿用原厂,旧的镁棒,新的暂时留着。

楼主:
没想到图片颠倒了呀,刚刚看了一下是40升而不是50升。记错了,想来美棒能保持这样子,可能跟自己平时的使用也是有关系,基本上这10年来都是24小时插着电,但是温度是维持在55度,没有调到很热,如果调到75度的话可能就不是这样的情况了。希望能再安全正常用个5年10年

网友:
旧的镁棒长一些,我家我也是调的低些,冷天55-60,热天45-50

网友:
内壁呢?脏不脏

网友:
感觉不需要换,还很多。

网友:
美邦干嘛用的?

网友A:
一个水工说,要不要换翻开马桶水箱看看水垢情况就知道。

网友:
  苏州 一年拆开 刷一次   三年就要换一根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水工说,要不要换翻开马桶水箱看看水垢情况就知道。

马桶水又不加热,水垢情况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马桶水又不加热,水垢情况肯定不一样的

马桶水箱水垢很多时,热水器也该换了。
马桶水箱一点水垢没有说明水质很好,跟楼主一用到坏为止都不用换。

网友:
应该还不到换的程度

网友:
马桶水箱里的污垢只是水里的固形物,实际上腐蚀热水器发热管的是水里的钙离子,加热后部分钙离子沉淀变成水垢,跟马桶里的水垢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了。

网友:
同款热水器,去年我也拆开看了看,情况比你的还好,结果我也没换,原路装回继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水工说,要不要换翻开马桶水箱看看水垢情况就知道。

这个仅仅是牺牲阴极,和水的暂时硬度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
你使用时水温都注意不大高

网友C:
排污口 大螺丝 好拆不???

网友:
这情况,牺牲阳极的储量还很多,原则上不需要换。

网友:
这东西相当于一个职业背锅侠,不然倒霉的就是电热水器内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污口 大螺丝 好拆不???

大螺丝不好拆,应该是16的

网友(2019-08-03):
用了九年的电热水器,不管镁棒腐蚀程度如何,都应该考虑换新热水器了。这是因为电热器具的绝缘密封程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为了保险起见,可以用1000V兆欧表测下绝缘再考虑是否继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