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动力源电源改可调电源

楼主(2019-07-04):
从下午一直鼓捣到深夜,终于改完了,我改造的是动力源电源DZY-48/50 的型号,从网上查了改装教程,将动力源电源改成5.5---54v可调,今天试着给电瓶车充电还行,冲了一会,我看原装充电器输出电压是59v,不知道我的能否充满啊,有时间在充一充看看,到底能充的什么程度,

网友:
给铅酸还是略低。

网友:
54v肯定充不饱

网友:
楼上说得对,充不满滴,给48v锂电倒是没啥问题,54.6v够了。铅酸还得高一些

网友:
电流没改?紫薯报道

网友:
加压,继续冲

网友A(2020-02-16):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电源想改装,麻烦楼主给个改装教程链接。谢谢!

网友:
怎么改的,我也有一个,想改一下

网友:
最后结果就是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电源想改装,麻烦楼主给个改装教程链接。谢谢!

版本多啊!

网友:
能指点下DZY 48/50HI(TTI) 版本 stm32 cpu的怎么改电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