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512MB内存的机器装个64位WIN7是怎样的体验?

楼主(2019-07-04):
1.公司里不用的废电脑里,翻出一台DELL    GX-520,巨大的散热片,死沉死沉的机箱,值得我打理一下。清理掉灰尘后,找来一个USB键盘(不支持PS2口的键盘鼠标,奇葩!)装个系统吧,装了个64位的Win7吧,装完系统,装驱动,启动后内存使用了375M……
为啥给装个64位的系统?因为我用的电脑4G内存装了个32位的系统,我那个遗憾啊……为了不让这台电脑遗憾,就直接装了个64位的系统!
wechat_upload15622488235d1e0677b30fb

楼主:
2.今天早上上班,在路上捡到一个U盘,一看还是128G的呢,就是U盘接口扁了,到了公司,破拆,拆出芯片一看,心凉了,黑芯片已经断裂了,只是没有完全断开,拆完扔垃圾桶了。
wechat_upload15622492155d1e07ff4ab9f
wechat_upload15622492165d1e08002c34f
wechat_upload15622492175d1e08011091e
wechat_upload15622492175d1e0801e2b74
wechat_upload15622492185d1e0802c36d2

网友A:
感觉win7不适合小内存使用,32位内存至少4G,64位的系统要8G起步,我最近搞了一台苹果末代小白MacBook A1342,内存只有2G,最后把内存加到3GB后才能勉强使用32位系统。。。

楼主:
3.自己使用的X200,之前是4+2G的内存,最近脑子一热,闲鱼上收了一片4G的内存加上,变成4+4G,升到顶了(联想官方说X200最大支持4G内存,但是论坛里有人说可以支持8G内存,但是要单条4G双面16颗粒的内存条*2才行)。这次X200的升级之路又告一段落了。然后运行了AIDA64的稳定性测试,4个多小时,最高温度在80℃左右,未死机,算了,就这么用吧,也不涂导热硅脂了。
wechat_upload15622498835d1e0a9bb5eca

wechat_upload15622497165d1e09f4dce9b

网友B:
X200你就算是用到16G,也就是那个鸟样子,即使你上固态也没用,跟你用4G内存使用没啥大区别,原来不能干的事情现在也还不能干

网友C:
尽量关掉无用的服务,不装360这类垃圾软件,还是能走起的

网友:
装个WES7的32位精简版应该要好点,我工控主机就装的WES7,首次安装系统占用不到2G,纯净还是挺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win7不适合小内存使用,32位内存至少4G,64位的系统要8G起步,我最近搞了一台苹果末代小白MacBook A134 ...

我笔记本是老古董,2.2G双核CPU,3G内存,都运行得挺流畅,360开机助手显示开机17秒,不过是刚刚换了固态硬盘120G的,如果是普通80G硬盘,开机大概30-40秒。

网友:
拆家都是垃圾佬

网友:
P4 3.2,装插屁都嫌卡的吧?

网友:
就是折腾啊

网友D:
没我无聊啊,915板子我还上过固态,各种不认,还没有BIOS可升级 ,独显板子还要扣系统内存也是醉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我无聊啊,915板子我还上过固态,各种不认,还没有BIOS可升级 ,独显板子还要扣系统内存也是醉醉的 ...

上固态别说915了,就是945也不行,因为BIOS没有AHCI选项,最低要965才有AHCI的,打开这个,再4K对其,速度就挺不错了,基本能发挥固态一半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固态别说915了,就是945也不行,因为BIOS没有AHCI选项,最低要965才有AHCI的,打开这个,再4K对其,速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提AHCI了,我就是看见BIOS里有这个选项才上固态的,骗子啊,跳楼康就是个大骗子,笑哭.jpg ...

不可能的!最低要ICH8才支持AHCI,换言而知,最低要965主板,你太幼稚了,多上百度查查就知道。

网友:
X200还在用啊,我刚收了个X230给儿子学习用

网友:
有这么神奇吗?我的845主板+PM1.7g的三星Q25笔记本照样上固态硬盘,装32位win7,用MSATA转PATA就好,不需要什么AHIC支持就能装系统。运行什么word2003等老软件速度杠杠的,CAD2004等,就是不能开网页上网和开qq聊天,开了基本是卡死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X200你就算是用到16G,也就是那个鸟样子,即使你上固态也没用,跟你用4G内存使用没啥大区别,原来不能干的 ...

我的X200我还真的上了块120G的SSD做系统,另外一块500G的HDD存数据。话说我要求不高,也就办公用用,能打开几百兆的word和几十兆的excel就知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尽量关掉无用的服务,不装360这类垃圾软件,还是能走起的

从来不用360的任何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