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解惠普新款游戏本(HP ZBook Studio G4)

楼主(2019-07-04):
上图看,第一张是电脑型号,机子拆出来备份BIOS资料,顺道拍给大家看一一内部

笔记本电池

显卡芯片

CPU

三星固态盘MZ-VLW5120

16G内存条

网友:
不愧是游戏本,这大散热器哈哈

网友A:
这种轻薄型工作站,怎么又成了游戏本呢?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坏了只有仍的份

网友B:
三星PM961的SSD还行,没有机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星PM961的SSD还行,没有机械吗

有个1TB的机械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轻薄型工作站,怎么又成了游戏本呢?

不是工作站喔,就是个游戏本

网友:
我还在用洋垃圾8470p,除了重点,性能还能再用几年。

网友(2019-08-20):
引用 楼主:
不是工作站喔,就是个游戏本

zbook确实是工作站系列。。。

网友:
这机器你是怎么把它定义成游戏本的

网友C:
就两根热管  还是比较单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两根热管  还是比较单薄的

还好,看到过游戏本中一根的

网友(2021-08-14):
你好,我想看看你的HP ZBook Studio G4里面的1T的机械硬盘怎么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