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能当充电器用吗?

楼主(2019-07-04):
这个电源能当充电器用吗?接13.8伏输出,昨天充汽车电瓶充了4个多小时,充电电流达到约5安,没见什么不良反应………

网友:
应该充不满,没有浮充电压

网友:
那个CHARGE BATTERY不就是充电吗? 只不过好像是充24V电池的

网友:
没有问题,应该好用。

网友:
没问题,可以充

12V蓄电池,一般正常可以充到13.5V。你这个输出没问题,充到最后,如果电流慢慢变小了,就需要拔掉,因为不知道这个机器是否有过充保护、过流保护

网友:
看不太全,仅看外观重量应该是线性电源,临时当充电器可以,但长时间充电效率太低,费电,而且不容易充满,这个好像可以充12V电瓶,但针对的是长时间待机的容量型电瓶,
12V动力型铅酸充电过程是三段式的,恒流充电,充到电压14.4V后电压降到13.8V浮充,你这个没有14.4v降13.8V的过程,一般只能调到13.8伏,调到14.4V长时间容易过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