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凯音i5 拆机

楼主(2019-07-04):
凯音i5拆机  废话不多下面直接上图文
拆之前先来张体重图
i5称重 重量
风枪吹热一下轻轻从边上撬开注意不要撬暴玻璃
拿掉后盖后的样子 下面那两根是WiFi和蓝牙天线
把电池拿下的样子 电池有两条双面胶固定
电池拿下后看到隔离铁片 用三颗螺丝固定
铁片和主板
拿下贴片后看到主板
挑开触控排线时要注意不要把排线挑坏
三个焊点是音量控制不焊开主板取不下
音量控制与主板有个卡扣 卸下主板时需要
注意卡扣 找准角度不然主板拿不下来
卡扣在耳机输出口旁边
拿下来的主板可见用料还是很丰富的
主板背面
音量旋钮
下面来点主板细节
============分割线============
洗板水擦洗后的芯片

触摸排线
声音输出与放大部分 新建文件夹 (2)IMG_0722.JPG 新建文件夹 (2)IMG_0720.JPG 拿掉两个运放芯片左下是AD721 上边是op1652如果更换的话建议跟换那种芯片有没有大佬推荐一下小弟在此感谢各位大佬 下面来张音量旋钮图来结束本次拆机  屏幕和触控就不拆了毕竟还要装回去使用的 万一拆坏了就得不偿失了 新建文件夹 (2)IMG_0728.JPG 用的是ALPS音量旋钮

网友: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猛地一看像是中兴的手机面板,一个圆圈的按键,网上查型号后才知道是发烧播放器,我的话只要能出声就行。

网友:
凯音做胆机的搞这种真是不上道,居然还有飞线。。。。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哦

网友(2020-07-11):
做工是好,唯一缺点就是太贵了,那个最重要的关注点所在了

网友(2024-05-02):
用料很不错,但是居然还有飞线就有点........

网友:
这机子听过一阵子,声音真的暖,有股模拟味。我真的好喜欢这台机子,二手价格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