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咨询一下坛内的大佬,如果想玩优盘DIY需要哪些设备啊

楼主(2019-07-04):
比如先以903
3267 3257 3268进行入门的话
都需要哪些设备啊
大概需要多少钱
求入坑
谢谢

网友:
风枪,烙铁,植锡网,锡膏,松香,助焊膏,夹具,镊子,洗板水,无尘布,放大镜等。测电路的话还需要电表

网友:
交易区坛友在售优盘套件,买来外壳、闪存(也可以自己从旧数码产品拆)、主控板,工具有电烙铁就可以玩了,多买几套,多练习焊接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大佬的回答,我去X宝看一下

网友A:
楼主既然说入坑,那么要做到大神级别的至少需要准备以下工具:
热风枪,助焊膏(BGA用),植锡网(9合1或者万能网40件套),BGA夹具一套,锡膏(锡浆),刮锡刀,无铅/有铅锡球(0.3 0.35 0.4 0.45 0.5 0.55 0.6等不同直径,个人建议有铅,温度低好焊接)
可调恒温焊台,烙铁头k t 等等几个,吸锡线,助焊膏(烙铁用),焊锡丝,松香,维修用飞线一卷
耐高温吸水海绵,不锈钢尖头镊子(比如ESD-11之类的),放大镜(手持20X以上,座式40X以上),无水酒精,洗板水,小刷子,高品质万用表(不能是9205之类的低端表)
以上全部物品价值约1K RMB
剩下就是IS903测试架,慧荣SM3268测试架,2246EN测试架,大树的TSOP测试架座子,IS917测试架等相关得U盘/SSD测试架
(没有可不勉强,想到做到大神级别就必须要有)
测试架类型价值约1000RMB

自身的硬件条件:
英语过4级,且词汇量丰富,能不需要依赖网页翻译尤佳、(比如我)
高中物理成绩及格以上,电子电路分析,数电,模电,微电子,电路集成工艺相关专业尤佳!(比如我)
了解并熟悉NAND Flash与及相关产业知识,能正确辨别NAND Flash芯片,U盘控制器芯片、SSD控制器芯片!
从事NAND Flash与及相关产业尤佳!(比如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既然说入坑,那么要做到大神级别的至少需要准备以下工具:
热风枪,助焊膏(BGA用),植锡网(9合1或者 ...

大神,你常用的恒温烙铁头是什么型号?什么牌子的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既然说入坑,那么要做到大神级别的至少需要准备以下工具:
热风枪,助焊膏(BGA用),植锡网(9合1或者 ...

谢谢大佬的答复,谢谢,我马上拜读

网友:
工具我都有,就差书还没读

网友:
投入不多 我的工具投入也就两三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既然说入坑,那么要做到大神级别的至少需要准备以下工具:
热风枪,助焊膏(BGA用),植锡网(9合1或者 ...

哎呀我去!我还想买个风枪得瑟下,一看后面的条件瑟瑟发抖一样不满足

网友:
看来想搞U盘DIY 没钱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