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笔记本P72

楼主(2019-07-05):
新换了台笔记本简单打开看看
p72标压i7,16g内存,1t ssd,显卡忘了型号

高色域ips屏,支持校准

打开后看不到啥东西,只有ssd,还有2个空sdram回头在旧机器上再卸16g装上,凑32g

三星1t ssd

网友A:
CPU和内存能更换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和内存能更换不

都可以,但已经是i7-8850H了再往上只能换i9了,内存还有2空位,明天加到32g

网友B:
没有独立显卡不考虑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可以,但已经是i7-8850H了再往上只能换i9了,内存还有2空位,明天加到32g

内存可以换,现在的笔记本cpu和显卡都换不了了。
顺便问一句,花了几万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独立显卡不考虑

联想最好的笔记本,怎么可能没有独立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存可以换,现在的笔记本cpu和显卡都换不了了。
顺便问一句,花了几万大洋 ...

34k,除了没选触摸屏其它顶配,花这么多钱连包和鼠标都没有赠送,拿到手才发现自己的包都装不下,光电源就比同事的小本还沉,打算向小朋友学习买个小拉杆包装它,然后悲催的发现18寸箱子长度还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存可以换,现在的笔记本cpu和显卡都换不了了。
顺便问一句,花了几万大洋 ...

CPU可以换,但有GPU加速了现在也没换i9的需求,显卡能不能换不知道在键盘下,上一台HP工作站可以换,回头拆了比较下,不过感觉这个款很可能可以换,买的时候是有不同的显卡选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独立显卡不考虑

显卡是英伟达Quadro P3200显存 6GB

网友:
引用 楼主:
34k,除了没选触摸屏其它顶配,花这么多钱连包和鼠标都没有赠送,拿到手才发现自己的包都装不下,光电源就 ...

O(∩_∩)O哈哈~,楼主这个和我去年买的P52一样配置,我的也是8850+p3200,我选的是4k触摸屏。15寸的移动无压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可以换,但有GPU加速了现在也没换i9的需求,显卡能不能换不知道在键盘下,上一台HP工作站可以换,回头 ...

现在的工作站cpu和gpu都是直接焊在主板上了,要换得和主板一起换

网友C:
好奇楼主的主页是啥,如果是搞电子的,应该是用不到这么好的本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楼主的主页是啥,如果是搞电子的,应该是用不到这么好的本子吧

平时主要就用Outlook看看邮件,已经不做technical了,还算是做电子的吧,现在基本上就是个打杂的,偶尔有问题需要解决我就上,乱七八糟的问题都有可能碰上,就配了台工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