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拆解试用世达工具sata pen家用维修螺丝刀

楼主(2019-07-05):
上个月在楼下捡了个快递!...打开一看是sata pen!.今天闲来无聊,就拆了吧!

外包整体简洁.盒子开启有阻尼敢!内有一个特别可爱的批头盒和sata pen,以及说明书和sata的合格证!

30多年来第一次见这么可爱的批头盒.而且不仅仅是可爱.功能性还非常强!盒子内部都有磁铁,防止批头掉落,上盖也有一大2小钕磁

sata pen外部都是铝合金,重量轻且坚固!神器的是sata pen真的是个pen..按压打开内仓是6个批头!每个批头都是吸附在磁铁上而且有角度的,你受得了吗!用sata pen拆解东西还玩出了仪式感..刚到手忍不住把玩了半天..

批头放大大概50倍.可以看到外观喷涂了硬化图层.加固了强度还能防锈.因为查不到批头材质,根据以往世达的惯性..应该是CRV.强度不会差

我怀疑世达的新设计师是玩磁铁长大的...一个简单的批头盒子能玩这么多花样!美观的同时兼顾了功能性!

这个可爱的小盒子顶部的大磁铁瞬间让披头盒子变成磁吸螺丝板..大大降低了丢螺丝的几率.但是只有中间位置有磁性

sata pen的批头属于中上等水准.和手柄卡位准确.但是还是有一点点虚位.毕竟定位就是家用

sata pen手柄的内仓是个很脑洞大开的设计,设计师把磁铁玩的出神入化,翘起的批头拿起来不要太方便.批头架是塑料材质.高频率的使用估计有断裂和掰弯的风险..

拆螺丝位比较浅的很顺手.手柄也比较贴手,不像某些厂家的非常滑..同样是铝合金材质.世达要用心的多!

优点:sata pen手感好,还有6个披头位置装常用的,出门就可以只用带手柄!批头盒美观精致功能性还强!批头有硬化涂层,耐久性提高不少!
缺点:拆不了像插线板螺丝位比较深的螺丝,另外手柄内仓会晃动,塑料材质也容易损坏!

网友:
谢谢分享!玩具级别,电批模型。

网友:
我还以为是小电批,原来是手动,不过看着设计不错,质量看品牌应该也不错

网友A:
比小米那个圆柱稍微能吃点点力。还是菱形密集齿齿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小米那个圆柱稍微能吃点点力。还是菱形密集齿齿的好用。

比小米那个确实强点.这个涂层摩擦力挺大的,正常手上有汗都能保持不滑

网友B:
上个月在楼下丢失了一个快递

还用我多说吗?

网友C:
就只能是家用,贵在人家设计用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只能是家用,贵在人家设计用心。

设计师是玩磁铁的....不过 内盒非常不结实...稍微用点力就报废了....而且里面批头会卡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月在楼下丢失了一个快递

还用我多说吗?

这么巧! 好吧你给我100邮费 我给你寄回去吧

网友:
原来是手动的,支持越做越精细,要成系统才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