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对松下CD机的改装实践,Panasonic SL-EH60X

楼主(2019-07-05):
现在还是有听CD音乐碟的习惯,家里还有收藏了很多碟片。但由于CD机大多是单张碟片机,使用不是太方便,有的时候要平凡更换碟片。为此在咸鱼上看见松下组合机,其中SL EH60X的五碟机我很喜欢,卖家愿意将组合机打散拆开零买。因为机器本身没有电源和音频输出(只有排线接口与主机连接),所以只有改装增加电源和在电路板上找出音频输出来连接AUX,因为没有线路图只能慢慢寻找出口。。
买了电源适配器、梅花插口、屏蔽线。。。经过一周的折腾终于完成了,连接我的JVC音响可以正常工作了。。。现在可以一次吞入五张碟片,将喜欢的碟片放入慢慢欣赏和按键选择。我喜欢机器内部的机械转换的摩擦声的,嘁哩喀喳的一阵声响之后,可以找出自己喜欢的碟片,如同立体车库内要把上层的汽车移到地面的固定位置上,感觉非常好玩。。。。机器可以独立供电、音频输出接口与正在使用音响功放衔接。看看我的改装过程。。

网友A:
谢谢分享,虽然我也没看懂如何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虽然我也没看懂如何改的

谢谢朋友加分,我是本坛新手注册时间很短,还需老人多提携。
其实这个改装很简单,讲穿了就是直接接入直流供电,引出双声道音频信号输出。。

网友B:
老了老了,现在世道,年轻人衰败,老年人怀旧,终于找到一个喜欢听声音的人,我今年也是收了一大堆随身听cd,没事也不听磁带,就是按着反带按钮听着哒哒声音好玩,小日本节能做的那么出色,一节5号充电电池,能按一个礼拜,真牛了。还有就是cd里面激光寻道哒哒声,最近还特意下了许多怀旧cd,ape,准备刻录一些光盘拿着去公园体育馆寻找往日时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了老了,现在世道,年轻人衰败,老年人怀旧,终于找到一个喜欢听声音的人,我今年也是收了一大堆随身听cd ...

我也喜欢磁带和cd 我是90后 就喜欢看着磁带运转 cd旋转 就很舒服啊 尤其是磁带暖暖的声音 虽然自己没什么设备 还不太懂电路 但是很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喜欢磁带和cd 我是90后 就喜欢看着磁带运转 cd旋转 就很舒服啊 尤其是磁带暖暖的声音 虽然自己没什么 ...

还是比较喜欢磁带录音机及发声时喇叭里的丝丝声。多碟机器选择碟片的机械旋转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老了老了,现在世道,年轻人衰败,老年人怀旧,终于找到一个喜欢听声音的人,我今年也是收了一大堆随身听cd ...

最烦的就是激光头不停寻道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烦的就是激光头不停寻道的声音

有的是碟片太旧磨损严重了,否则就应该更换CD机器激光头了。。

网友:
这才是神器。日本的这类电器真的是电子学和机械学完美结合的一个巅峰了。

网友E(2020-01-30):
能发个详细的电路么

网友F(2020-04-01):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加分,我是本坛新手注册时间很短,还需老人多提携。
其实这个改装很简单,讲穿了就是直接接入直 ...

松下CH-505组合音响的CD机怎么改装VCD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松下CH-505组合音响的CD机怎么改装VCD机呢?

你这个要改就相对复杂很多了,因为要改机器里面的解码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发个详细的电路么

要什么电路图?同样的机器按照片改即可

网友:
做的不错,支持下楼主,不过不知道这样改装音质会不会受影响呢

网友(2021-05-06):
大佬 牛人哦

网友:
用开关电源对音质影响很大,建议改成10V1A的外接线性稳压电源吧。

网友:
没有遥控吧,没看清楚碟片怎么转换的

网友(2022-03-15):
牧马人6蝶表示不服…

网友(2022-05-04):
开关机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