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美容喷雾机拆解

楼主(2019-07-05):
美容喷雾机

网友:
这不就是一个小型加湿器吗?

网友A:
前几天刚见着,正想着能不能加点带颜色的水变成烟雾发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刚见着,正想着能不能加点带颜色的水变成烟雾发生器

钢笔水可能行,有点自喷漆的效果,但会弄得到处是颜料。白天求救的工具是,点燃后会冒出彩烟,配方我也不清楚,网上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刚见着,正想着能不能加点带颜色的水变成烟雾发生器

可以,就是PM2.5严重

网友:
就一个超声波雾化器,估计得好几百?

楼主(2020-01-31):
压电陶瓷雾化原理:压电陶瓷雾化不锈钢片上有三个微孔,该压电陶瓷雾化不锈钢片受到单片机输出的电信号激励(实测频率为109KHz),该振荡的能量引起附在压电陶瓷片上的微孔不锈钢膜产生超声振荡,并使吸附在微孔上的液体产生超声振荡,将液体的结构打散喷出自然飘逸的水雾。

楼主:
压电陶瓷雾化原理:压电陶瓷雾化不锈钢片上有三个微孔,该压电陶瓷雾化不锈钢片受到单片机输出的电信号激励(实测频率为109KHz),该振荡的能量引起附在压电陶瓷片上的微孔不锈钢膜产生超声振荡,并使吸附在微孔上的液体产生超声振荡,将液体的结构打散喷出自然飘逸的水雾。该雾化过程不需要加热或添加任何化学试剂,与加热雾化方式比较,节能百分之九十。
附:丝印AO1T场效应管型号为AO3400,丝印2KAX芯片型号为锂电池充电芯片XT4054。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电陶瓷雾化原理:压电陶瓷雾化不锈钢片上有三个微孔,该压电陶瓷雾化不锈钢片受到单片机输出的电信号激励 ...

不错不错,用心了

网友(2024-11-12):
这个喷雾加湿器有啥区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