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得UT139C 散淡托的表坏了

楼主(2019-07-05):
这表我是在14年初 为了找个5号电池的炮灰表而买的, 到手一试各功能都不错,二级档、最小电容档、毫伏档等等都不错,于是网上推荐给大家。 当然也就成了散淡托。
不怪他人,买的满意也就无话,买的不满意当然要说话,没直接发帖骂我也就不错了
我的139也坏了,心情也不好。

因朋友送了我三款同方案的表, 139C    17年后至今基本没有用过(我不工作了,17年前也就是放在桌上偶尔测测玩玩吧了)
最近拿出来出问题了。
我有10多块数字表,139C是第一款出问题的还是放着自己坏的,我这个大兴托的心情?

电池电压在2.9至3.1V时, DC、AC、MIN、MAX、 自动量程、自动关机符号会闪跳。其它功能都OK。

电池电压低于2.9V时上面这些符号全部不显示

电池电压大于3.1V这些符号全都正常了

本人喜欢的东西不原意再给人维修(强迫症),网上也看到UT139C 后期出的:交流电压和电流各档短路表笔不归零,电容最小档早期到是不归零的,现在出厂到是归零了,10PF的就不好测,100PF也没老的准。所以决定也就是200元的表自己拆着玩玩。

一拆一测很恼火, 主要零件全都在反面,再看其它表极大多数都在正面,这样设计维修每次测试和试机就得装拆一次,开机也就无法测各点电压等等。
当然厂家无所谓,可做专用测试维修工装夹具,
买表的人大多都会自己小修,普通用户是不会买个表玩玩的,这样设计是你的权利,但当用户有选择时就会考虑是否买你。

我这13年出厂的还算好

这是借用他人的拆机图片,后来出厂就更烦了, 二个发光管与反光板是一体的,我的是分离的。

经查发现SLC和SDA输出电压是随字符一起跳动的,换个24C02结果不是的

再查发现显示屏连接电路板的1脚电压信号随字符一起跳动,
开机后前一秒字符不跳,字符跳动时按保持后也正常显示不跳,猜测显示屏正常,主芯片坏了。
听说主芯片里有程序,但看说明书里没提,功能差异是外围网络开关的事。 连邮费19元。那就买个。

结果装上字符跳动好了,确实是主芯片的事,估计是硬件,软件出问题不大会与电压有关。
但其它功能大多不正常了

新片应该是厂家要写入程序的,自己?
再拆下换上老的吧
这表5年了,检测时感觉里面的电阻精度很高,现在再测与买来时最多差一个字,大多地方一字不差。
也是这个原因不想返厂维修,担心肯定给你修好,但精度和尾数可能没这老货好。
就这样吧。

宽点距稳定性好。

UT139E 厂家感觉自己改自己添堵就改到正面了。

楼主:
个人有强迫症, 不想返厂。

听说现在新表有不爽,免费修也不去。

反正手里有多块表在玩

网友:
是不是改坏的

楼主:
我有强迫症
自己的东西不会动,没有改过。
210E 我也没改

当年发帖都没舍得拆开反面拍照,本坛网友还抱怨我。

今天算补上吧

网友:
现在的万用表,都改成单片机的了。主芯片坏了不找厂家,基本上没办法修。希望厂家能解释一下这种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老兄这算是自黑啦。
这看起来和供电有关的话,是不是再研究下手册看看有没有可以调整的地方,芯片个体之间也是有小差异的

网友A:
pin52-57那几个电容可以考虑换一下试试,尽量换x7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这算是自黑啦。
这看起来和供电有关的话,是不是再研究下手册看看有没有可以调整的地方,芯片个体之间 ...

外围供电,自升压都查了, 肯定是芯片本身。0660内程序出问题我就不行了

外围都不动,就换新刚买来的新芯片马上正常(2.2---3.3V)只是功能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52-57那几个电容可以考虑换一下试试,尽量换x7r

电容都查了

最后才买的芯片换上,马上字符不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这算是自黑啦。
这看起来和供电有关的话,是不是再研究下手册看看有没有可以调整的地方,芯片个体之间 ...

24Co2数据没动过

也想过你说的,希望是。 但这表没有改过动过,换了芯片就好了

当然能通过改一下24C02的数据能搞定。 等大师们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Co2数据没动过

也想过你说的,希望是。 但这表没有改过动过,换了芯片就好了

24c02存的是校准数据,firmware应该在dtm0660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c02存的是校准数据,firmware应该在dtm0660里

是的
24C02自己能读写, 0660里 网上还没看到有人能写入
如果能读出0660里的,再写入我新买的0660里这表就能修好。可能换了新芯片还得再校精度。

网友B:
都说优利德售后好,我就冲这点买了UT60G结果有问题自动量程测100V以上电报警,寄广东东莞售后没有修好还说我测的液晶电视电源300V直流电压不标准有干扰,要我测电池结果串9节电瓶还是一样,我服了优利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说优利德售后好,我就冲这点买了UT60G结果有问题自动量程测100V以上电报警,寄广东东莞售后没有修好还说 ...

测开关电源310V电解处,任何表都不该保警,测开关管D极的310V,不少表会乱跳、乱显、乱叫我的UT71A就是。

我的UT71A DCV峰值档测出比是实际的二倍多点, 我估计售后不一定知道,我与赵工说:你去测测你们的71A和71C 就知道了(71C正常),第二天他回答我,我听了晕倒。
赵工回答:
1、DCV没有峰值
2、再这样用会烧坏表的

DCV没有峰值?大学电子专业教授回答就对了
表厂工程师回答? 再说就难听了。

万用表DCV的峰值档,在实际维修中抓电脑开机掉电等等方面是很实用的(要不就得上波波)

网友(2019-09-12):
还好翻到了此贴。差点下单139s

网友C:
唉。。。。我就是看有人买了139B我才买的。放的放的电阻档测量不准了。测量K的电阻还行。几欧就测的是好几K了。不知那坏了,2014年买的,第一批货。后2018买的感觉没第一批货好用。

网友C:
唉。。。。你到大气哈。。。。。居然  为找5号电池的表而买上UT139C啊!把优利德的表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你到大气哈。。。。。居然  为找5号电池的表而买上UT139C啊!把优利德的表当。。。。。:lol ...

14年5号电的表还是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我就是看有人买了139B我才买的。放的放的电阻档测量不准了。测量K的电阻还行。几欧就测的是好几K ...

我的139C 就是这个问题,但因到今天精度还是买来时的数字,小电阻也没啥问题,听说新表出厂时电容最小档是0000,  底数是可以自己调大,不调大可能有时测不了5pF,调大了能测但会偏大。所以就不返厂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