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桥测试电阻

楼主(2019-07-05):
电桥测试电阻,看看精度如何

先上100K的大电阻,这种直流不错,就是交流电感较大

100hz时,可见它的电感到了0.5H了

1khz时,电阻增加一点

10khz时,电阻增加较大,原来我以为这样不正常呢,
后来一位坛友说他测试也是这种情况,高频时等效电阻加大了
用过电桥的坛友都来分享下经验

300欧电阻

直流,不超精度误差

100hz时,可见它的电感到了100uh

1khz时,变动比100k的小

10khz时,整个范围阻值基本没变化

2.4K

直流

100hz时,可见它的电感到了400uH了

1khz时,

100hz时,也没见变化,这个怎么解释呢

下面测一下淘宝上的千分之一电阻,这个精度还真的不行,
买了很长时间了,不知是不是老化了,很多阻值都超误差了

1M的,成0.7%的了

直流,1.006M

100hz,1.006M

1khz,1.006M

10khz,1.006M,倒是没什么变化

100K的,也变了,成0.4%

1khz

10khz,这个怎么小了0.2k

100hz

再用这个表测一个1M电阻

900k

100K

90K,两个万用表测试结果不一致

三个比较一下,似乎蓝表准一些

10K

1K

这个倒是一致了,可能是电阻引脚氧化导致上个测量有很大差距吧

更小的电阻万用表就测不准了,因为线组影响较大了,所以这也是电桥的一个作用——
测量小电阻比万用表好用

10欧姆,不超误差

100欧姆

100毫欧1%

500毫欧

200毫欧

测量小的电阻精度较高,这个符合作者给出的测量精度偏差曲线

网友:
这是要折腾什么的

网友:
好设备真不错

网友A:
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电桥,下一个又是什么玩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电桥,下一个又是什么玩具呢

哈哈,台式万用表啊,

网友:
名副其实的表哥

楼主:
那你就是“桥”帮主!

网友B:
这电桥确实不错,精度很好,我用同惠2821各种方法校准清零,都做不到这个电桥的精度!就是作为DIY产品价格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桥确实不错,精度很好,我用同惠2821各种方法校准清零,都做不到这个电桥的精度!就是作为DIY产品价格 ...

哈哈,这是电阻,也还不能说明什么,他没法批量生产,成本自然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电桥确实不错,精度很好,我用同惠2821各种方法校准清零,都做不到这个电桥的精度!就是作为DIY产品价格 ...

你的2821看起来太旧了,同惠现在2822系列都排到E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2821看起来太旧了,同惠现在2822系列都排到E

穷啊,弄个垃圾成色的2821都心疼死了!

网友:
第一个不是无感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