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带压缩机的浪木LM-YL1-52B立式冷热饮水机简拆

楼主(2019-07-05):
LM-YL1-52B立式冷热饮水机,被淘汰的老物件。看到制冷系统是带压缩机的,比较少见,通常这类冷热饮水机都是半导体制冷的。

下部冷藏箱

里面有臭氧消毒器

背面

上部分有开关 消毒定时器  冷藏温控器等

中部标签

下部冷凝器

上部分拆开

中部特殊螺丝

压缩机在中部

加热罐

干燥过滤器

压缩机标签

比一般冰箱的体积小点

压缩机启动部件

网友:
确实很少见,简直是个小冰箱

网友:
压缩机有点大,运行时应该很吵!

网友:
这才是好东西,半导体的制冷又慢效果又不好还费电

网友:
见过,只是太少了,现在的高端才用压缩机,普遍使用冷凝片,使用起来,效率又低又费电,真好

网友A:
十分好奇马赛克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分好奇马赛克什么意思

背景是乱七八糟的东东

网友:
R12,纯氟利昂,破坏环境的。

网友:
冷水水箱和水冷机箱接上,估计比风扇散热要好的多吧!

网友:
少见,制冷系统正常的话可以改一台小冰柜

网友B:
可以DIY个小型冰箱了

网友:
这个真少见,活脱脱一个小电冰箱

网友:
制冷效率不错,至少比半导体制冷片快,缺点是噪音较大。

网友:
带压缩机的,那真是高级货,估计当时的价格,算上通货膨胀,放现在可以买台空调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DIY个小型冰箱了

不用D,下面本来就是冰箱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高档。。。。从背面一看,还以为是微型冰箱。。。。。

网友:
制冷片的见得多,压缩机头一回

网友:
很黄很黄啊~

网友:
单位也放了一台安吉尔的带压缩机,很长时间没用了,聪明座坏了,外壳发黄。抽空看看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