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台奇葩故障的空气净化器,海尔KJ-F200EA,关机风扇仍然转

楼主(2019-07-05):
上次去爸妈家聚会,老妈神神秘秘说捡了台奇怪风扇,说看不见扇叶、风朝天上吹
开始偶猜是无叶风扇,结果提出来看是台空气净化机

外观

背面

铭牌

插电,风机就转

所有按键灯灭,用来展现风的塑料袋缺哗啦啦的

除了螺丝刀啥都没有,先拆开看看
揭开面板

粗滤网下是滤纸

最下一层是活性炭

总共3层

箱内就剩风机口了

箱体螺丝本想用电动的,结果批头不够长,只能手拆了

先拆控制面板

保险、压敏和X电容还是有的

过保险的电源线又外接了

零、火线均外接了微动
大面板盖上才通电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上板子图微动电流不大

控制部分的降压电容也是安规的

合泰的单片机,小家电里常见

24C02,256字节的EEprom,用来存储滤纸使用时间

讯响器,值得一提的是——
这提示音不是那种单频率的滴滴声,采用渐变变频的驱动,比较悦耳

微动按键与指示灯

小双向硅,控制风速的

这个TO126的BT134控制电机主电源,右边那个小的控制高压负离子发生器

偶估计是BT134双向硅击穿了,导致风扇停不了

板子背面,整个未见明显异常

继续撬箱体,有卡扣,很困难,一度想放弃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撬开了

轴流风机和风道

扇叶体积不小

电机启动电容,1u的

高压的负离子发生器

伸进风道的电离头

背壳,黑色的是风道密封圈

全家福

爸妈家没有万用表、电烙铁啥的,没法确定是不是那BT134双向硅挂了,不过挂了也没得换

只能等下次了

话说感觉这个也没啥用呢,改成无叶风扇怎么样?

网友A:
同款电钻路过……
最后是怎么修好的呢?

网友B:
控制风扇的可控硅或者继电器短路了?

网友C:
好像没说故障及维修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电钻路过……
最后是怎么修好的呢?

当时爸妈家啥都没有,没法修呀

网友D:
奇怪了,明明还27分,点打赏告我没分了,一看还剩7,那20跑哪去了,好几回了,还带收保护费的

网友:
估计是老人没见过空气净化器的产品,结构好像是早期的鼓风机设计,后来才出现轴流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风扇的可控硅或者继电器短路了?

偶也估计是那个126的双向硅击穿了,但没万用表和电烙铁,只有等下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快加油更新

今天事多,刚刚更新完了

网友:
小心呀,我觉得楼主应该去问问老人家是不是去了参加保健品促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没说故障及维修过程

因为当时没有表来判断故障,虽然偶猜就是BT134挂了

网友:
没表也可以试试,找个小喇叭和干电池导线,接可控硅T1T2脚,喇叭响了可控硅肯定击穿了,没喇叭LED总有吧?要不拆机子的LED试试

网友:
今天牙刷上没挤多少啊!

网友:
拆得详细,就是不知道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奇怪了,明明还27分,点打赏告我没分了,一看还剩7,那20跑哪去了,好几回了,还带收保护费的 ...

咋回事,难道被木板中间截去了?

网友:
蕾丝椅套亮了

网友:
元首。这是个宝贝啊。。。。关机后风扇还会转,以后可以省好多电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