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格兰仕机械式微波炉

楼主(2019-07-05):
家里服役10年的格兰仕机械式微波炉,昨天早上通电使用无反应

由于是用微波炉架子架高在高柜下使用的,没想到顶上油油的一层

风扇散热口也是油汪汪的

拆盖维修,先测延时保险丝和高压保险丝。没问题

那不通电的毛病基本是门开关处的3个联动的开关了

拆下的定时和火力调节才能取下联动开关组件

检查出是最底下的那个开关问题,无法按动,无法通断。

拆开看到,开关内部过流发热,动臂粘在了外壳上。

零件盒里还好有,只是所联通的错点大小与旧件不同,过流的部位是一个小触点。

把最顶端那个基本不走大电流的替换下了

都是旧件了,把没用过的触点极片取下和中间的极片替换

组装好

复原

剩下就是无尽的擦洗,一整个钢丝球都被油污给糊满了。

上架

测试,烧热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精准到位,哈哈,等牙膏

网友:
微波炉还是机械式的耐用,整一些花哨的功能基本没用过。

网友:
老货,里面真实在

网友:
家里用了17、8年的格兰仕居然一次都没坏过

网友:
就想问下,后面这样贴着墙,那么风扇的风往哪吹

网友:
我的是饭店用了,照明灯换了一次

网友:
机械式的不容易坏

网友:
差评。。。。没有拆下变鸭器做点焊机。。。。哈哈。。。。。

网友:
机顶的散热空间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