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穷疯了!自己爬到窗外修空调!

楼主(2019-07-05):
第一节、故障
大热天的客厅的空调坏了,这是一台华凌的2P柜机,98年买的,已经用了21年了,期间只移过一次机,从来没维修过。故障现象是开机一会儿家里的空开就跳闸。拆开内机外壳,露出电线,拿出钳表,打到20A档,钳住L线,开机,因为此时压缩机还没转,只有内风机在转,电流只有零点几A,过了一会钳表突然显示1,超量程了!空开马上跳闸,故障很明显了,压缩机起动不了,后来我再把钳表打到200A档测了一下,起动瞬间电流有28A,我用的空开才16A,怪不得跳闸了。由此断定要么是压机电容坏了,要么压机坏了,我猜多是电容坏了,找人来修吧,换电容估计得300吧?换的还是十来块钱的劣质电容。要是压机坏了,就不修了,直接换空调了,那也得给个上门费、检修费、高空作业费,少说200吧?思来想去,决定自己爬出去看看,但又怕老妈不让我爬,所以先探探口风,我尽量把这次维修说得轻描淡写的轻松,说服了老妈,说让她在旁监护,我爬出去看看,要是难搞就不修了。。

第二节、高空作业
上淘宝买了根双钩还带绑腿的安全带,开干,跟老妈说的很轻松,其实我心里知道其实不轻松,高空作业和平常不一样,平常怎么弄都行,一旦到了高空,一是没地方落脚,二是所有工具和零件都得非常小心,怕掉下去砸到人。这不,一出去就遇到麻烦,外机的外壳螺丝锈死了,拧不动,WD40嗞它,还是不行,幸好我有准备,上冲击螺丝刀,一锤子抡下去立马松开,外壳6个螺丝拆下后,又遇到第二个难题,由于我这台是旧式空调,外壳的上盖和前盖是一体的,不像现在的外机一样,光拆掉上盖就行,它上盖和前盖连在一起体积太大,没法通过防盗网的逃生门拿到屋内,怎么办?总不能一个手拿着它来干活吧,于是又找来一根绳子,把它绑紧先吊在防盗网上,等干完活再装回去。拔下电容的接线,以防万一再用螺丝刀把电容的两个脚短接一下放电,用万用表测量电容的容量,一点儿没有了!(这是拆下来后再补拍的照片,在外面真没办法拍)

第三节、新电容
还好,只是电容坏,不是压缩机坏,还在我能修的范围内。又上淘宝,找来找去把目标定在两个品牌上,一个是“开利”的,就是发明空调那哥们的品牌。另一个就是这个自称是德国牌子的,因为德国牌子的离我近,所以选了这个牌子,可以快点收到快递。

第四节、再次高空作业
再次绑上安全带,出去换新电容,本来想再淘宝买几个不锈钢螺丝换掉外壳那几个生锈螺丝的,后来想想不划算,算了,用旧螺丝在螺纹和涂点润滑脂再上上,不上哪么紧。上好外壳后,顺手还用铝箔胶带把铜管保温管破损的地方重新包上。

第五节、修复
外面搞定了,进来再测量一下电流,7.8A,有点小,应该是制冷剂不太够了,或者是13年前搬家移机时漏掉的师傅没给补够,再要么是师傅看我的空调旧了,没敢加太多。算了,先用着,以后再买表加吧。

总结,高空作业真是不容易,平常在地面上很轻易的工作到了高空一下子变困难了许多,而且还要处处小心,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我妈说她看见我在外面,她自己的腿都在抖。

网友A:
所以别人修的话加点高空费用我也表示理解, 只要别骗我就好.
额定电流减小的不多, 而且这个电流是开机后逐渐增加的

网友B:
价格里面含有风险收益,或者叫风险补偿

网友C:
用21年才坏。。。。。。。我买的美的1P挂机,就是现在1999那款,3月买的,前两天就坏了,售后来了说漏氟了。

网友D:
对于制冷设备来说,我完全是外行,学到了一些知识。原来雪种不够电流会非常大,怪不得上次移过机的一台空调工作一会就压缩机保护了。
拆的时候漏了很多氟利昂,昨天朋友带家伙什来补氟利昂,只有1个压力了,正常好像是4个才对吧?说得不一定对,大神轻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制冷设备来说,我完全是外行,学到了一些知识。原来雪种不够电流会非常大,怪不得上次移过机的一台空调 ...

不对,雪种不够压缩机工作轻松,应该电流变小才对。

网友:
樓主英勇啊,誰給您照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1年才坏。。。。。。。我买的美的1P挂机,就是现在1999那款,3月买的,前两天就坏了,售后来了说漏氟了 ...

老货就是质量好,呵呵!你的漏氟应该是接口处漏吧,是安装时工作马虎的问题,应该不是质量问题,美的应该还是不错的,我们公司去美的公司拜访过,整体感觉这厂还是不错的,管理挺好的。

网友E:
我靠,这个楼层有点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别人修的话加点高空费用我也表示理解, 只要别骗我就好.
额定电流减小的不多, 而且这个电流是开机后逐渐 ...

高空费是应该给,我就是不喜欢他们用的电容,都是些杂牌劣质的便宜货,第二年又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里面含有风险收益,或者叫风险补偿

叫人来修他们在腰上绑根麻绳就出去了,出了事我也要负责,都是负责我还不如对自己负责算了,

网友F:
高空作业确实危险,我也有台空调,电流也是比额定电流小很多,不知道是不是缺氟,但是看外机进出氟管都没有结霜,只有结露,应该不缺氟,不知怎么回事,空调比较老,不想叫人上门维修,等哪天空调不行了就换新的,另外,加氟的套装买了一年多了,一直不敢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靠,这个楼层有点高啊

8楼,实话实说,我的腿也有点抖,尤其是坐在外机上面,脸冲下,一个手拿冲击螺丝刀,一个手拿铁锤敲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空作业确实危险,我也有台空调,电流也是比额定电流小很多,不知道是不是缺氟,但是看外机进出氟管都没有 ...

第一次是需要点勇气,第二次再出去时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是需要点勇气,第二次再出去时好多了,

确实没有勇气,你那个外面还有落脚的地方,我这里什么都没有

网友G:
顶楼主,这勇气真得赞!

网友H:
我也换过姐姐家柜机电容,不过那个机器就在窗户边,电容是我自己开车到朋友家去拿的。
他房子出租的,我姐担心安全,我就买了个安全绳。最后人没怎么出窗外就换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楼主,这勇气真得赞!

我也是穷得没办法了,老婆说小孩小学五年级快毕业了,要报补习班提高平时成绩以便日后进好学校,从我这一下拿走五万,只好自己勒紧裤腰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换过姐姐家柜机电容,不过那个机器就在窗户边,电容是我自己开车到朋友家去拿的。
他房子出租的,我姐 ...

以后再安装空调也要叫师傅装在窗边,上盖正好与窗台齐平,这样以后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