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劣质5V电源充电器拆解

楼主(2019-07-05):
劣质5V电源充电器拆解

对于这种充电器只能扔掉或者拆件用吧?哈哈哈

网友:
凑合用吧,大都这样货色了

网友:
这做工用着不是很放心。

网友A:
给电子灭蚊灯、USB 的LED灯用用正好

网友:
很不错的 想坏都难

网友:
原边反馈,半波整流,没有保护电路,拆件用吧!

网友:
插个小米灯,晚上妥妥的一个小夜灯,上厕所不怕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电子灭蚊灯、USB 的LED灯用用正好

充下蓝牙音箱还好,这种货电流小,正好对付小功率的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下蓝牙音箱还好,这种货电流小,正好对付小功率的电器

找个5V 1A手机原装充电头还是很容易的,这种连稳压都没有的货色,给蓝牙音箱用还不放心呢

网友:
改一下电压在别处用一下

网友:
有一个类似的,抽时间我也拆一下,之前打开看过比你这个略好一点点。现在在给usb电扇供电。因为太简陋给其它用电器使用实在不放心。。。

网友:
电子垃圾一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