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 忽视搭铁卡子,SONY FH-B900电源被烧 悲泣ing *****

楼主(2019-07-05):
心血来潮,想着给一台索尼组合音响FH-B900换卡带机和CD的皮带。
就是下面这个家伙

拆了外壳,拆主板,拆显示板,拆电源.....一路拆下去,终于可以拆下卡座和CD了。
尽管有维修说明,清理皮带残渣费了不少时间。
皮带是买的专用全套,规格不用担心了。

二楼接着说

楼主:
先占位
换上安装到位可是费了相当的功夫,最后是借助小线拉住皮带,让卡座归位的。
高高兴兴恢复装机还原,通电检测时,只听电源处卡塔一声,不通电了。

静下来,思量着,这台SONY的接线各处都不一样,不会接错,且我都接上了,咋会变烧鸡了呢?

原来是其MIC等接线板上有一个搭铁卡子,安装时光顾着接接头和固定螺丝,把其卡在机架铁皮上的卡子忘记了,要命的是卡子一头还卡在MIC的接线板边缘,一定是它导致短路烧机的。

这不测量电源处,F901给烧了,F902还是好的。
教训啊,我的教训。

楼主:
现在请问高手,因为手头没有合适的保险管,这F901我暂时直接用线短接可行吗?或者有其它好招

网友A:
随便找个1A的保险丝来代替就好了

网友B:
大法的保险好漂亮啊 这个虽然不太懂 但是都是保险丝应该能替换 a数不要太大就好

网友C:
应该只是保险烧了,应急短路使用也行~

楼主:
为何要用两个保险呢?

网友D:
我也有一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何要用两个保险呢?

图纸标识很清楚啊,F901是公用保险,F902是230-240V专用。

楼主:
是的,双保险。让人有点想不通,很少有这样做的吧

网友E:
我都是用耳机线连着用。。。。功率不大就没事

楼主:
是的,现在很少有人开到大音量,一般都是最多开到最大音量的20~30%吧。

我事后想起了其他废旧不用的东西,找保险管, DVD的有,万用表的也有。

最后还是使用已经不好用的电表里的保险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