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图中红圈部分脱焊了,用什么合适的方法才能焊上?

楼主(2019-07-05):
图中红圈脱焊了,用什么合适的方法才能焊上?电焊师傅说太细焊不了。铜焊找不到,锡焊用150w铬铁或热风枪行吗?

网友:
我觉得不行

网友:
就这样扎带用吧,焊上也没多大意义,一个框也不值钱,不要到头来比买新的还贵

网友:
去做门窗那里用氩焊

网友A:
普通电焊机能搞定吗

网友:
现在,我们的办法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电焊机能搞定吗

如果不是实心的,一刺一个洞。

网友:
电焊不是高手焊不了的,一点就穿了。只能氧焊了。
用尼龙扎带和铝芯线也都很耐用的了。

网友B:
薄管,用氩弧焊慢慢焊吧。做门窗栏杆那里有,焊这个的费用估计和你买个篮子的费用差不多了。

网友:
焊啥,铁丝缠上去,用一辈子。

网友:
觉得扎带固定强度不够的话,用不锈钢抱箍就可以。。。

网友:
我买了个防风打火机,使用的是铝焊条,就是烧红了把铝焊条熔进去,学名叫什么钎焊啊什么的,接口不好看,但也挺结实的

网友:
要有电焊吧!

网友:
氩弧焊,二保焊。

网友:
二氧保护焊完美解决

网友:
就像上面说的,铁丝之类更好,牢点的线也可以。

网友:
锡焊不行,强度和浆糊粘住差不多,用气焊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薄管,用氩弧焊慢慢焊吧。做门窗栏杆那里有,焊这个的费用估计和你买个篮子的费用差不多了。 ...

至少五块钱,还得焊工闲着的时候。

网友:
用铁丝捆住吧,这样最省事,效果也还行

网友:
买点不锈钢丝绑紧最省钱,或者去买两个煤气管那种箍夹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