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如何截网页的长度超出屏幕高度的图?

楼主(2019-07-05):
网页的长度超出屏幕高度时,该如何截图?比如只截图网页其中2/3  ?

网友:
火狐浏览器有个插件是网页截图的

网友A:
FastStone Capture 可以截取滚动窗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FastStone Capture 可以截取滚动窗口

你不说,我真没注意有这个功能,试了下,不错嘛

网友:
很多浏览器自带保存网页为图片,然后根据需要裁剪,这种比FastStone Capture 截取滚动窗口还方便。FastStone Capture 截取滚动窗口有时快了会错位。

网友:
全浏览器网页截图很多都有啊,比如傲游就可以

网友:
点图片另存为就解决了啊,简单的事为什么非得截图,再说,保存下来后再用图片浏览打开就可以想怎么截就自怎么截啊。

网友:
我试了谷歌浏览器右键打印可以分页保存整个页面。

网友:
很久没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