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音响坏了主板不启动

楼主(2019-07-05):
音响不启动主板坏了,拆开发现掉了个零件。上面印的7k,哪有卖的?

网友:
是2极管,,,,,,

网友:
瞬时抑态二极管淘宝有卖的。

网友:
tvs tvs tvs 瞬态抑制二极管 淘宝里搜7k贴片 应该能搜到

网友A:
这个丝印有点怪,7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丝印有点怪,7是反的

图片截了一下字反了

楼主:
截图 字截反了

楼主:
淘宝没搜到

网友:
MA2Z357 丝印7K 全新原装 SOD323 贴片二级管

网友B:
这个管子坏了应该不会影响开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管子坏了应该不会影响开机吧

我也不知道啊,主板不启动拆开就掉了个零件

网友:
(tvs)瞬态抑制二极管 丝印7K是MA357
这个坏了不影响开机,检查板子是否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