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人求助,大有5401和卡胜KU390选哪个?

楼主(2019-07-05):
最近想买个锂电电锤,使用频率一般,主要家庭自用,论坛里很多人推荐闲鱼5401,去闲鱼上海总代那里问了下,大有5401 4.0单电550,他家里还有一款卡胜KU390 4.0双电600,价格差不多还多一块电池、工具箱,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1、为什么网上淘宝、京东几乎没有卖KU390的?这款机器不会有问题停产了吧,有用过KU390的大佬吗?这两款性能差别大吗?
2、想买卡胜主要是听说和威克士电池通用,是不是通用于所有威克士20V平台?如果通用的话后续想入手威克士机身来着
3、这个卖家靠谱吗?大有我看论坛有推荐在他家买来着,有在它家买过卡胜东西的吗?
还请各位大佬给个意见,谢谢

楼主:
还有想请教下大佬,卡胜、威克士20V电池和网上所谓的牧田20V电池通用吗?通用的话后续扩展选择就更多了

网友A:
好牵线的话还是买插电的啦,放在不用再久也不怕电池会没电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牵线的话还是买插电的啦,放在不用再久也不怕电池会没电过放

谢谢,我会考虑的,插电的之前看了东成的轻锤,500W的家用足够吗?

网友:
5401持有者,这货装监控很好使

网友:
大有5401、2903、4712持有者路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会考虑的,插电的之前看了东成的轻锤,500W的家用足够吗?

我有一把优立特20轻型两用电锤,好像功率也是500W,虽然效率没重型电锤的高,但是慢一点也还可以打穿墙孔的,因为用得少,不知不觉已经半年没动过了。
还有一把东城28两功能电锤,因为太重了,也放着吃灰近两年了。

好像这新站的提醒通知也同样有问题,和老站一样也有很多回复根本就收不到提醒。

网友:
大有吧 卡胜感觉无力 我是干活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