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都是NVMe SSD 为什么西部数据SN500更值得选购?

楼主(2019-07-05):
近期,有媒体对家用主流的3NVMe SSD进行了对比评测,并选择了TLCQLC两种不同类型闪存颗粒的产品,西部数据WD Blue SN500被评选为最值得选购的高性价比NVMe SSD,到底是哪些原因让它能够脱颖而出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参与横评的3NVMe SSD有哪些?它们分别是西部数据SN500Intel 660P以及金士顿 A1000,并选择了大多数消费者认为性价比最高的500GB容量。其中西部数据SN500、金士顿A1000都采用了TLC闪存颗粒,而Intel 660PQLC闪存颗粒。对比横评从顺序读写、4K读写、SLC缓存、PCMARK8测试、文件拷贝、压缩测试、游戏、散热等方面全面解读这3NVMe SSD。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西部数据SN500的优势在哪里?
TLCQLC孰优孰劣?
对于消费者来说,闪存颗粒这样的核心元器件是影响SSD性能表现的最大因素之一,所以在选购SSD时也是一项重要的指标,参与测评的西部数据WD Blue SN500与金士顿A1000都是搭载3D NAND TLC 64层闪存颗粒。而Intel 660P是配备了3D NAND QLC 64层闪存颗粒。那么TLCQLC有什么区别,哪一个更好呢?
综合评测的内容,简单来说,QLC的优势是单位存储密度大,可以使得生产的SSD产品拥有更大的容量,同时价格也可以做的更低,但在性能和寿命方面是要远弱于TLC的。举个例子,Intel 660P采用QLC闪存的写入总数据量大约为100TBW,只是同样容量西部数据 SN500采用TLC闪存的三分之一左右。
目前来看QLC的技术可能还不够成熟,但是也许在未来随着成本的下降,取代机械硬盘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就目前来说,采用TLC缓存的西部数据WD Blue SN500相比Intel 660P更值得选购。
传统存储测试性能出众

在传统的存储软件性能测试中西部数据SN500凭借出色的性能远超另外2款同级别的NVMe SSD,尤其是在AS SSD的测试中,得分几乎是Intel660P的两倍,高出金士顿A1000 一千多分,在PCMark8的存储项目测试中性能表面也几乎要高出对手1/3,几乎是碾压般的领先优势。
SLC缓存外性能优秀

在三款对比的NMVe SSD中,只有西部数据WD BlueSN500采用了静态缓存,拥有6GB的缓存容量,缓存外写入速度能够达到约750MB/S,而金士顿A1000采用了动态缓存设计,拥有24GB的缓存容量,缓存外写入速度达到了500MB/SIntel 660P拥有夸张的70GB缓存容量,但使用了全盘模拟缓存,缓存外写入速度仅仅只有80MB/S甚至不如一些机械硬盘。而且金士顿A1000Intel 660P都会随着使用容量的增加而逐渐降低缓存容量,尤其在占用容量超过50%以后,Intel 660P的性能直线下降。无论何种状态西部数据WD Blue SN500都拥有最强的性能。
日常使用依旧强势

在日常使用的压缩测试、游戏安装中,西部数据WDBlue SN500 也都延续的之前的结果,全面领先,表现的非常全面。
温控表现出类拔萃

温度控制对于一款NVMe SSD来说也非常重要,能够保证稳定运行。通过评测中的数据我们了解到,在室温为25℃的情况下,三款SSD中西部数据 SN500全速运行时最高温度为50.3℃,金士顿 A1000的温度为52.4℃,而Intel 660P则达到了70.4℃,西部数据SN500再次拔得头筹。

通过媒体对这3款产品的综合性能测试来看,西部数据SN500可以说是一骑绝尘,完全是对Intel 660P和金士顿A1000碾压级别的表现,所以西部数据SN500的性能表现是这三款SSD中最为优秀的。另外在保修和耐用性方面,3款产品都有5年质保,但写入寿命西部数据SN500和金士顿A1000Intel 660P的三倍,所以就目前来说TLC闪存颗粒的产品更值得选择,综上所述,西部数据SN500必然也是三款中最值得选购的产品。

网友:
软文遍地跑~

网友A:
说的不错 我选择海康威视

网友:
西数SN750,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不错 我选择海康威视

新进来的,便宜的好,测试参数更其他国产差不多(SATA接口的)M.2没试过

网友:
西数ssd就乎用
一般用smi 慧容主控
基本不用马威的主控

网友:
SN500 250G的实测数据。5年保修。狗东货。

8400 16G 华擎B365M PRO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