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936有迷你控制板吗

楼主(2019-07-05):
T12比较贵,一直用936,除了化锡时间稍长一点,用着还行。最近想D一个移动版的936,图省事,不想自己做板,特地请教各位大婶,936有和T12/616板子差不多小的控制板吗?

网友:
有用616改的,可以到老站找一找看

网友:
有了T12,就把936放一边了。40多元的套件,两套控制板,找个电源就行了

网友:
有的
TB关键字“白菜白光 便携 白光936烙铁 可调恒温烙铁”

楼主:
看来还是要自己做板

网友A:
我画了个板子,已经打样回来了,还没做。
分享下
https://lceda.cn/ufly/936_A132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画了个板子,已经打样回来了,还没做。
分享下
https://lceda.cn/ufly/936_A1321 ...

感觉你的原理图少了一个电阻,打板的PCB图可能安装会有误。

网友C:
这个板子够吗,大母子那么大,936和t12都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够吗,大母子那么大,936和t12都兼容

好像还是不够,装到米万充电宝外壳里,空间可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够吗,大母子那么大,936和t12都兼容

616这么大差不多

网友:
最后那个链接可惜就是没有电路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的原理图少了一个电阻,打板的PCB图可能安装会有误。

那里少了一个,还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里少了一个,还请指教。

358的第5脚应该有一个10K的接地电阻你没有接。
你是按原作者的原理图画的,原作者的原理图就漏掉了这个电阻,但原作者的PCB实物图是正确的,你没有分析原理图就照搬原图做了PCB板。

网友:
别想着616能控制936,轻则温度超低,重则失控炸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8的第5脚应该有一个10K的接地电阻你没有接。
你是按原作者的原理图画的,原作者的原理图就漏掉了这个电 ...

多谢多谢还好没凑够东西没做
一知半解害人啊,多谢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8的第5脚应该有一个10K的接地电阻你没有接。
你是按原作者的原理图画的,原作者的原理图就漏掉了这个电 ...

原理图和PCB已经修正多谢指正

网友:
看看温总的作品,自己仿一个得了,没几个零件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26262

网友D(2020-08-17):
引用 网友A:
我画了个板子,已经打样回来了,还没做。
分享下
https://lceda.cn/ufly/936_A1321 ...

你这个打板做好了么,有没有剩下的板子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打板做好了么,有没有剩下的板子了 ?

板子打好了,拖延到现在还没做,空板子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