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明纬NES-150-24开关电源(附手工画的电路图)

楼主(2019-07-05):
明纬NES-150-24开关电源,参照电路板手工绘画出的线路图。

明纬S350及贝尔电源改大范围可调快速泄压及恒流恒压指示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0660

网友:
谢谢分享,图纸非常工整,作者应该是非常认真细致的人

网友:
楼主画的图纸相当不错!电源也是正品

网友:
这个图纸非常工整,

网友:
手工绘图比我画的好多了

网友A:
不是常见的384X方案,明纬不走寻常路,电路图画的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漂亮的手工电路图

网友:
画图水平超一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常见的384X方案,明纬不走寻常路,电路图画的不错

差不多的东西,正激,用的900伏mos

网友:
为楼主的图点赞,好多年没手画了,

网友:
图画的很工整。

网友B:
谢谢分享。原理图与实物有点不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原理图与实物有点不符啊。。。。。

请多多指教,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原理图与实物有点不符啊。。。。。

桥堆前的元件,及230V/110V的转换开关没画出来,这个稍微懂点无线电的都知道

网友:
谢谢分享,我有一个同系列的48伏电源,需要时可用上。

网友:
准备改电源哈

网友:
这种电源不太好改。

网友:
现在开始流行手工绘画EDA复古风了?

网友:
怎么感觉第8脚Vcc高压取电下面那个二极管画反了?不反的话应该也是个稳压管吧?

网友:
很多做电源的都抄明纬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