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网上20V牧田款电池都通用吗?国内还有哪些品牌采用20V牧田款电池?

楼主(2019-07-05):
如题,最近想入手一套锂电工具(角磨机、电钻、电锤等等),目前是看中了20V平台,感觉动力家用完全足够了,但是不同的工具电池通用吗?怎么看电池是否通用?我看网上说国产的许多品牌红松、匠米等等用的都是牧田款电池,是不是这些品牌20V的电池都通用?
国内牌子比较靠谱的20V平台还有没有采用牧田款电池的?大艺1028是吗?威克士20V工具是吗?东城呢?或者大家有知道的还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
个人见解,所有的各大品牌都不通用,能通用的都是没名气的小牌子。要是说错了勿怪。

网友:
同一品牌的同一平台的各种工具当然都通用了
不过就别考虑什么跨品牌的通用性了。你都买牧田之类的洋品牌了,还会看得上国产杂牌吗?国产大牌是不会干这种事的

网友:
我手头的红松角磨机、电扳手,匠米的轻型电锤、质造的角磨机都是用的牧田款电池,都通用。看淘宝的商家电池图片很容易鉴别出是否是牧田款电池。

网友:
手头的18V电锤,一把得锐的是牧田款的电池,一把小厂的电锤是大艺款的电池

网友A:
据一些大神说,一般大名牌都会采用自己设计的电池,不会跨品牌通用的。

网友:
我只有18V的

网友B:
楼主最好是选牧田款18V,南通那边很多公司做无刷工具的: 无刷马刀锯,无刷电扳手,无刷电钻,无刷洗车机, 这些都是100多元人民币的,
你再花钱买点正版牧田电池,干起活来美滋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好是选牧田款18V,南通那边很多公司做无刷工具的: 无刷马刀锯,无刷电扳手,无刷电钻,无刷洗车机, ...

大神。有关键字不。咋弄到手。别说肉身亲临哈

网友(2019-11-15):
看以下图片,就是牧田款电池,再仔细与商家提供的电池照片对照,电池接口形状一样的就是牧田款电池,就能通用。

网友C:
所谓牧田款电池是仿牧田老款,牧田现在已经不用了,但寨厂还在用,而且把机身价格做得很低,寨厂之间牧田款电池通用,用牧田款电池的机身电池连接处特征是只有两个很长的电极,电极间距离大概38~39毫米左右,牧田是被寨的很厉害的,我很多年前买的杂牌锂电钻,过了好多年才知道是仿牧田的,机身装饰纹路都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所谓牧田款电池是仿牧田老款,牧田现在已经不用了,但寨厂还在用,而且把机身价格做得很低,寨厂之间牧田款 ...

是这样的,在山寨或小品牌仿制款电动工具及电池包中,牧田老款可以说是最常见的了。
至于电池、充电器接口,典型的应该有3个极(如10楼坛友图片所示),除了你说的那两个长极之外,靠近正极内侧还有一个短小的触片,是充电正极。当然更有山寨款直接在电池包充放电触片之间又增设了个DC充电座,也算是创新了,为充电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更加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的,在山寨或小品牌仿制款电动工具及电池包中,牧田老款可以说是最常见的了。
至于电池、充电器接 ...

电池上是三个极,但一般寨机机身只有两个极,完全靠电池包中的保护板保护电池组,讲究点的座充有三个极,靠第三个极读取温度高温保护,下图是典型的用牧田款电池的寨机电池接口,图片来自咸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好是选牧田款18V,南通那边很多公司做无刷工具的: 无刷马刀锯,无刷电扳手,无刷电钻,无刷洗车机, ...

这些无刷寨机有个问题:厂家没有电气和控制系统研发能力,无刷控制板和电机可能就那么一两套,装在多种设备上,导致一些设备扭矩转速与工作目的不匹配,工作效率、耗电量和安全会有问题,所以条件允许尽量还是买大牌吧

网友:
大厂的设计制造过程:提出指标(转速、扭矩、续航等等)——分系统指标分解(电机转速扭矩、传动比、电池容量等)——研制/采购分系统——组装样机实验是否达到指标——根据实验结果改进或者调整指标——上市。
寨厂:市场上什么好卖——根据经验采购现成电机/控制器,自己开模制造外壳,传动系统可能采购也可能自己做——组装实验,能用就行,不能用再改改——上市,又不是不能用,还便宜

网友:
说得对。大厂的东西好是好,但价格实在太贵,寨厂的东西差点但价格便宜,也能用。最近买了个红松的无刷角磨机,一套才140多,只有大厂的十分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一些大神说,一般大名牌都会采用自己设计的电池,不会跨品牌通用的。

大名牌采用自己的电池,主要目的也不是因为它的电池多么好,而是为了多赚钱。不信你去看看,有很多工具电池不比工具本身便宜多少,而且电池是消耗品,比机器的寿命短很多,坏了就要买新的,这样就源源不断地赚钱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池上是三个极,但一般寨机机身只有两个极,完全靠电池包中的保护板保护电池组,讲究点的座充有三个极, ...

很多电动工具电池都是3个极的,但充电、放电时各只用2个极,工具本身为P+、P-;充电器上为C、P+或P-(其中一脚为充放电共极)。第3极标C的是充电极,标T的才是温度保护(这种情况下属于充放电同口)。你发图所示的这种电动工具两极插脚非常普遍(不论是大小品牌、高低档次),就是对应于电池包上的那两个大的放电插槽(分别是P+和P-)的,而电池上那个小插槽(C极,charge)是用于座充充电的。所以,充电器上的那两个大插脚实际上有一个是空脚(拆出电路板即可一目了然),真正起作用的是一大一小两个插脚。当然,第3极如果标的是T的话,充电时3个极就都起作用了,T为温度管理,电池高温时断电保护。不过多数电池包的高温断电保护功能(多用NTC元件)是整合在内部的,并不需要将电路引出到包外。下面是另一种牧田款电池包的内部(这种结构更方便厂家为多种品牌的电动工具配套电池包----电池组和保护板通用,只换上不同的插脚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电动工具电池都是3个极的,但充电、放电时各只用2个极,工具本身为P+、P-;充电器上为C、P+或P-(其 ...

学习了,谢谢

网友(2021-09-04):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好是选牧田款18V,南通那边很多公司做无刷工具的: 无刷马刀锯,无刷电扳手,无刷电钻,无刷洗车机, ...

别胡说
正版的牧田电池不带电池保护的 用在国产电动工具就直接把电池耗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