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另类的直流无刷电机改小吊扇的调速方法

楼主(2019-07-05):
去年坛子里有个哥们发了一篇无刷直流外转子风扇制作过程的贴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89219,引起了不少坛友争相仿制和改装无刷电机风扇。其实我之前也在某宝上撸了几个这样直流无刷电机,刚开始我以为这电机是用调电压的方式来调速,没想到是用PWM调速,后来嫌搭PWM电路麻烦电机就扔在角落不玩了。随着今年夏天到来,蚊帐顶上又挂上小吊扇,但是这种交流小吊扇用了两年之后就出现很大的吵声,明显影响睡眠。于是想起在角落里的那几个无刷电机,一个改装静音小吊扇的想法萌发了。
改装的第一步:把交流小吊扇拆开,发现把里面的线圈和磁铁去掉后那个塑料外壳刚好能套主无刷电机的外转子。然后用铜线和塑料管做了个吊杠(这个步骤没有拍照,所以没图了)
改装的第二步:无刷电机换向。装上扇叶后发现风是往上吹的,这可不行啊!于是观察电机的接线口,这无刷电机控制板上是5个接线口的现在只用了三个,估计另外2个接线应该是换向和转速脉冲输出。看着控制板上的电路一顿瞎琢磨,找到几个空焊盘估摸这里就是换向电路吧,于是找了个470Ω电阻,一端接电源负,另一端对着那几空焊盘逐个怼。真是走运了第一下怼电机就反转了。
改装的第三步:PWM调速电路。这个电机的调速控制端接地就是最大转速,这时风量有些大,不能调速感觉不太好啊!但是一时半会又搭不出PWM脉宽电路,这个有点尴尬了。这时想起了几年前一个坛友介绍的一款LED灯触摸无极调光IC SGL8022W ,这个LED触摸无极调光就是通过调PWM输出来调光的。既然是输出PWM那么是不是可以用来给无刷电机调速呢?刚好这个坛友之前送了我打好的空PCB板子,那就把电路焊好试试吧。这不试不知道,一试还真的管用。

找个POS机的壳子把电路板装进去。

这是电机全速转动,这时LED是最亮的。
半速,LED灯稍暗。

改装总结:用这个LED触摸调光电路控制无刷电机,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电路简单、无级调速,开关机和调转速都只用触摸就可以完成。缺点是调速时感受不到量级的的变化,调速时无刷电机会有一个停顿,就是好象没电了但是电机还是在惯性在转。转速不能调得太低,在比较低转速时电机会停转。

网友A:
樓主真會玩,吊扇怎麼配合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真會玩,吊扇怎麼配合上去的?

掏空里面的线圈、磁铁和铁轴,就刚好套在无刷电机的外转子上了,多余的塑料用烙铁烫掉,再用胶水粘一下就不会掉下来了。

网友:
应该弄个遥控器,这样开关调速更方便

网友B:
之前我用单片机调速也会有停顿,后面发现是改变速度时进行了eeprom写入操作造成的,改变写入时机就好了,现在9档调速很顺畅,不会停转,pwm频率也有影响,同时太高频率或者太低都不会最大功率,没法测转速,100/0占空比并不会最大功率

网友C:
打板文件,能否共享到百度云呀,谢谢

再就是,那个正反转,图片有些看不清。正负极、pwm线,能否帮忙标注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板文件,能否共享到百度云呀,谢谢

再就是,那个正反转,图片有些看不清。正负极、pwm线,能否帮忙标注 ...

抱歉!这8022的PCB板是坛友送我的,不是我画的,所以没有打板文件。另外关于电机正反转,图片上红框里那两个焊盘就是了,在上面焊上一个470欧电阻,电阻一边是连到芯片上的,另一边接负极就会反转了。图上黄线是PWM,红线是12V正极,中间的黑线是负极。还有8022电路接入12V时先得加个7805降压。图片只能这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用单片机调速也会有停顿,后面发现是改变速度时进行了eeprom写入操作造成的,改变写入时机就好了,现 ...

欢迎探讨!我觉得调速时电机会停顿,可能是芯片保护驱动MOS管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这8022的PCB板是坛友送我的,不是我画的,所以没有打板文件。另外关于电机正反转,图片上红框里那 ...

多谢兄台回复
也就是说价格470欧电阻就反转了。
我再好好看看图哈

网友:
这个POS机不错内脏哪里去了

网友D:
技术不错。
跑题了。。。。
吊扇噪音分两种 ,【1】扇叶不平衡/粗糙产生的风噪 【2】共振噪音和震动噪音。
杂牌的模具差,还不做动平衡去设计,噪音肯定大,原生噪音后续无法解决的。
LP乱买的杂牌的吊扇就不行,噪音大(扇叶不平衡)风量还小。。
自己亲自逛tb选了一个,最后选了奥克斯的吊扇,很静音,还不贵16年25包邮用到目前还在服役。
但关键是要防止共振噪音和震动噪音。直接挂在横梁上是不行的。
硅胶管弹性好。
找一段硅胶管横梁上绕几个圈,(硅胶管挂着横梁上),风扇和电源线都要挂在硅胶管上面就非常静音, ,睡觉几乎听不到噪音。

网友E:
11楼正解,不过楼主也非常厉害了,应该改善还是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术不错。
跑题了。。。。
吊扇噪音分两种 ,【1】扇叶不平衡/粗糙产生的风噪 【2】共振噪音和震动噪音。

兄台分析得不错,对吊扇噪声是如何产生的以及怎样降低噪声都说得比较祥细。我这个小吊扇用了大概四年了吧,新的时候噪声也是很小,风量也算大。只是用了两三年下来里面的轴和轴套都磨损了,以至于风扇叶产生晃动。
这种小吊扇由于成本原因用的轴和轴套都是一般的铁,用的时间一长因轴和轴套磨损产生噪声在所难免。我花二十几元把这个要报废的小吊扇改造一下可以用相当长的时间了,而且还能调风量大小,也算是值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楼正解,不过楼主也非常厉害了,应该改善还是挺大的

改善确实不错,晚上转速开到最大也只能听到风声,机械噪声一点都听不到。用12V风量最大时相当于鸿运扇的二档风。

网友(2020-12-30):
引用 楼主:
兄台分析得不错,对吊扇噪声是如何产生的以及怎样降低噪声都说得比较祥细。我这个小吊扇用了大概四年了吧 ...

我的是拆了几个微风夹扇,ZOLEE中联和迦密山波士洁等好点是POM自润滑塑料轴套,其它是定子座一体塑料孔摩擦轴棍。130和550等廉价有刷电机输出轴有铁轴套,电刷盖是塑料孔摩擦轴棍。电脑风扇无刷定子一般是铜轴套。继续说回微风扇,现在不少夹扇把启动装置力矩弹簧改良成滚珠轴承,电磁声比之前小了不少,通常不用改电机,利用原有爪极电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19962&extra=,修改绕组尽量在3欧姆电阻值,风扇顺时针出风侧爪极铁芯朝右,加AVC三洋等4056风扇拆机无刷驱动板,先用泡棉双面胶临时固定,慢慢调好霍尔位置,直到有正转启动力矩和空载转动,调好后用可固化导热硅胶固定无刷驱动霍尔位置,做好后5伏输入很慢,只好加了升压板调到大概1安输入电流,避免大多数充电宝过流保护。楼主的改造方法也不错,用齿槽效应几乎没有nidec拆机无刷,可以解决电磁噪音,缺点需要找合适PWM驱动板,有些nidec无刷需要两组电源供电等。

网友(2021-10-08):
这个转子被包在塑料里面,会不会发热比较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