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 戴森V10吸尘器 数码马达

楼主(2019-07-05):
拆个戴森v10吸尘器 单相无刷电机 附戴森专利图 / 定子8磁极 转子8磁极/ 定转子之间不均匀气隙

网友:
就完了 ?都硕士了拆个电机都不彻底!

网友:
答题卡挺明显的

网友:
好像是吸尘器上的,转速每分钟好几万。

网友(2020-03-25):
这个拆解不够给力哈

网友(2020-05-06):
答题卡亮了

网友:
之前的戴森电机是两个磁极的
这种单相无刷虽然转的快,但扭矩很小,而且需要不均匀气隙来保证方向和连续旋转

网友(2020-08-17):
您好,请问专利号能告诉一下么?

网友:
控制电路板那么简单啊,和那么贵的价格不相符了

网友A:
塑料壳的电机第一次见啊,做这么复杂就是为了卖高价吗?

网友:
轴承是什么样的能承受几万转?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考上了吗

网友(2020-12-29):
戴森V10电机拆解实在不是很容易,扇叶和转子安装套用的是硬胶灌注的,很难打开,四个定子固定在支架上也是胶封,基本上都是破坏性拆解,维修很困难,戴森坏了基本不要修,维修成本太高,如果只是电池没电,闪红灯还是可以小成本更换的。

网友:
轴承是NMB(米思米)的,定子杆是陶瓷

网友:
学识有限 没看懂

网友(2021-02-27):
引用 网友A:
塑料壳的电机第一次见啊,做这么复杂就是为了卖高价吗?

戴森使用 塑料是为了减重

网友:
这个电机转速可以超过10万转吧?

网友(2021-11-22):
这种能直接接电源线吗?是直流电?多少V的?

网友:
这是个靠信徒活着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