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凯迪KK-9收音机拆修

楼主(2019-07-05):
散步看到草丛里有个像收音机的东西,本着数码精神捡起来,一看是凯迪KK-9,由于时间长加上下雨,外观有很多泥土,里面也是泥土,水洗大法,全部拆掉水洗,晾干,为了避免大家不适,下面的图都是水洗后拍的。经分析判断具有以下问题:    1 耳机插座接触不良导致喇叭无水,处理方法:用WD40反复清洗,初步解决
    2 外接电源插座接触不良导致没有电源电压,解决方法:短接外接电源插座
    3 电源开关及电位器弹簧秀死,导致开机无电源电压,这个没有解决方法,只有有机会再买一个,专门买划不来
    4 波段开关秀死,解决办法:用WD40清洗解决
    5 喇叭纸盆全部乱了导致声音失真,这个没有解决办法,只有有机会再买一个,专门买划不来
经过以上处理,可以收音,各波段正常,只是声音失真,而且不能关机

外观,kaide多波段,可以收电视伴音,也可以收4,6级英语考试

反面

侧面

顶部 波段开关

电路

波段开关锈蚀,用WD40反复清洗初步解决

三丧S1A0426

电源开关及音量电位器,如图3号位弹簧锈蚀导致不能开关电源,并且1和2不通,应急办法短接1和2,但是不能关电源,因此只能买新的,等有机会一起买

烂掉的喇叭

谢谢观看!祝各位坛友夏安!

网友A:
1和3可以用软导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和3可以用软导线连接

串起来就关不了机了

网友B(2019-08-06):
这个是通过电位器关机的,怎么可能关不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通过电位器关机的,怎么可能关不了呢?

电位器上的弹簧锈蚀坏了

网友(2019-10-19):
这个是早期生产的超外差收音机,我买了一个2018年生产的,电路超级简单,不到半年坏了

网友:
鱼上5元一个的收音机有必要修?

网友C:
还以为是韩国三星的芯片,原来是假的!

网友(2019-11-20):
这个喇叭真是……叹为观止

网友:
这个腐蚀的有点厉害了...喇叭都没了,还有修复的必要吗

网友:
原来也有一个,哈哈,可以收听部分电视伴音。原来特喜欢。后来不知道怎么弄到哪里去了。

网友:
喇叭没用了

网友(2020-06-29):
如果这个喇叭发声能听懂,估计可以当加密器用
是否可以录音来听听这个喇叭的效果?

网友(2021-03-26):
   2004年在深圳打工的时候,买了一台凯迪KK-9收音机25元含耳机,每天下班了用耳机听,两节电池能用半个月。
  那时候没有手机,每天下班进入集体宿舍最大的乐趣就是抱着凯迪收音机带上耳机往床上一躺,一切烦恼都没有,青春不再!

网友(2021-08-13):
引用 网友C:
还以为是韩国三星的芯片,原来是假的!

不假,确实是韩国三星的芯片。

网友:
这种收音机以前好像新的也就20块一个,坏了修这个机器的时间成本都比新机贵

网友D(2024-05-31):
我也捡了一个,是调幅收音状态不能转换到调频状态,还没有时间鼓捣。

网友(2024-12-18):
引用 网友D:
我也捡了一个,是调幅收音状态不能转换到调频状态,还没有时间鼓捣。

我的也是这样,按FM按键AM灯闪一下,却并没有切换为调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