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kroTik RB4011iGS+5HAC到手即拆 + 使用体验

楼主(2019-07-05):
先说说买这玩意的原因吧,前些天好不容易熬过了考试周,总算腾出点时间来料理一下宿舍网络的问题。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我想着升级一下设备,买了个网件R7800,后半个学期可被这玩意给折腾惨了,我们学校是用的静态IP加L2TP拨号,网件的官方固件拨L2TP倒是好的,显示已连接,但是每次连的时间长一点(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开始丢包,很严重的那种,五个包丢俩,这时候如果改MTU的话,可以改善(试过用1428,1460换着改,丢包就会改善,不知道什么毛病。应该不是校园网设备的问题,因为之前用的R6800刷Padavan拨L2TP就很稳)。于是乎,看了看Openwrt官方有R7800的支持,就上GitHub找了lean的代码仓库,自己编译了一份出来,换了Openwrt的第一天晚上,一切都好,拨号也很稳定,不丢包;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网炸了,无线信号都在,固件后台进不去,一开始觉得是极低概率事件,重启了一下,没想到过了几个小时它又挂了,一样的是无线信号在后台进不去,nnd重启之后设置了一下本地保存log文件,当时觉得很奇怪,然后下一次宕机之后,重启把log拿出来看,很奇怪的报错,具体表现有点像xl2tp的插件和openwrt的内核有点冲突,每次拨号成功四个小时左右,一个奇怪的daemon进程就会跳出来说xl2tp某个进程号的tunnel是不存在的,然后把它给kill了,杀死之后xl2tp的后台守护进程就开始疯狂找这个对应的tunnel,进行重新dial out,反复的拨出失败然后打log,打多了最后就整个network都崩了宕机掉。于是乎抓到log之后,我就跑去openwrt的论坛,发帖去问,贴了log和配置文件,结果就是没人理我,说我是因为用了第三方的代码仓库导致的(我甚至怀疑那些人都没认真看log的内容,中途我换过一次官方的代码仓库编译的固件,问题一样,四小时就要崩一次,很恶心人。),帖子链接在这边:https://forum.openwrt.org/t/r7800-crash-with-l2tp-and-static-ip-over-wan/37900/4
后面来回编译刷了十几个版本的固件,无一幸免,很难受,加上接近期末了,忙起来了实在懒得管它这号子事,计划任务开了个四小时重启一次,随它去吧先凑活用着。
直到前几天考完,有空摸鱼了,想着干脆把7800给卖了,换个路由器免得一天天的看着糟心,这次主要看能稳定拨L2TP的,找了一番选定了MikroTik的RB4011iGS,小包转发性能看参数十分了得,带俩无线,一个还是QCA9984,和7800的一样,同时还有个SFP+ 10Gbps的口,想着差不多一步到位了,以后几年普及千兆了还能继续用。而且RouterOS实在是稳的不行,去年给家里买了的hAP ac2,拿来做200M的拨号,日常带十来个设备,稳定一年不关机,覆盖130平信号都还可以。于是下了个单,两天就到了,废话不多说了,直接上开箱:
盒子有点大,不过还是比TPLINK那些的小一些了:

内部看起来其实还是很小巧的,主要是这个天线没法拆,按平了展开有点占空间:

拿出来之后也是很小,比7800小了一大圈;
配件极其抠门,连个网线都不送的,就只有个AC适配器和固定墙上的螺丝:

背面忘拍了,直接开拆,这玩意还是很好拆的,螺丝明显,底部6个,拆完壳子一掰就上来了,就是螺丝略紧,电批可能打太死了:

底壳是ABS材质,整个板子的作工还是十分OK的,沉金打胶一样不少
主板四个固定点,图中红圈处,三个是六角螺丝柱,用来加高接到底壳的螺丝孔上的,中间一个十字螺丝,全拿掉之后就可以把主板取下来了。

局部细节,miniPCIe接口,挂着个R11E的无线网卡,和官网描述一致,最高2.4G 300Mbps的连接速度,打着胶就不拆了;
下面有屏蔽罩的是5G模块,估计就是QCA9984了:

千兆网变,型号M2401IG,龙威电子造的,中国香港成立的公司,比较常听说的还是它们造的RJ45、HDMI连接器件:

Nand芯片,winbond的512MB,型号W29N04GVSIAA
可以看到板上的过孔全部沉金处理,右边还预留了SPI和I2C的编程接口:

交换芯片,RTL8367SB,这板子上有俩个RTL8367,因为总共有10个以太网接口,每个8367下面挂了5个:

重点来了,这板子的性价比不是白来的,大螃蟹的交换芯片,不支持VLAN Table,跟其他几个厂商同等价位级别的产品对标上的交换芯片的对比如下:
可以看到和QCA8337比起来,少了VLAN Table,Rule Table,硬件QoS应该是没了:

把三个螺丝柱和一个螺丝去掉之后,主板可以从铸铝的壳子上抬起来了,这个壳子拿起来还是很有分量的:

主板背部在关键发热芯片上都露了覆铜,并用硅脂导热,将热量散到铸铝的外壳上,不过看起来是很廉价的硅脂,跟十块钱一大罐的电脑城专用有点像,抹掉换自己的信越7921好了

CPU,AL21400,Alpine实验室的作品,32位的arm架构,四核A15,1.4GHz的主频;
老架构了,不过可能路由器上用还是绰绰有余:

旁边是两颗南亚的内存,DDR3颗粒,一片512MB,总共1GB的内存
其实说起来用Alpine的CPU做路由器的产品不太多,少数几家做中高端才会选用这颗芯片,比如网件R9000

背部左上角,又是一颗Winbond的芯片,W25Q80E,查了datasheet是1MB的,我估摸着里面放了Bootloader:

背部右侧,可以看到M.2接口焊盘空着,旁边还留有两个DC的Header,板子上有这三个东西的原因我一会再说:

拆完了,大概说说这个产品的定位吧,MikroTik旗下用AL21400这个CPU做的路由器,迄今为止总共三个,纯路由产品两个分别是RB1100AHx4和RB4011(就是我这个阉割了无线的版本),另一个就是RB4011iGS,三个的参数如下:

其中RB1100AHx4定位是企业客户,双电源后备同时还有sata口接硬盘,这玩意的尺寸就是插标准机架的,大得很,而RB4011和对应的带无线版本目标群体与1100AHx4的不一样,因此去了双电源以及存储接口,不过从拆解上看,焊盘都有留着,也没看到有什么元件空焊,我估计接插件焊上后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两个接口了。

接下来就是通电试用了,ROS一般用winbox进行配置,现在有了QuickSet也没那么难用了:
配个Wan口的静态IP:

再弄个L2TP的Client:

路由设置一下,加几条内网的静态路由:

防火墙加个IP伪装:

到现在接上有线就可以愉快地上网了,校网带宽很垃圾,就不测试了,本来想测一下内网小包速率,结果,结果!配这个160mhz的5G无线折腾死人了,妈的,MikroTik的有线路由啥都好,但是无线,就 T M 是 一 坨 屎!
众所周知,由于频段不开放的原因,160MHz目前在我们这只能用80+80的方式跑,这点没错,我之前用R7800加9260AC测过了,协议速度1.73摆在那,但是实际内网传输只有90MB/s,有时候还会掉下来,如果是接有线能跑100MB/s左右。但是,和7800一样都是用的QCA9984的方案,这个RB4011iGS,就是tm的不好使,80+80配了之后,始终只有866,而且某些客户端连上来的速度只有173Mbps,这个兼容性真的是稀烂,改国家代码,改信道全试过一遍了,不好使就是不好使。如果直接选160mhz的工作模式,我的所有设备直接搜不到这个5G的SSID了,折腾了一下午,最后只能勉勉强强用866Mbps的速度凑合了。
这里奉劝想买MikroTik无线设备的一句,还是换一家得咯(有线设备做的还是很好的),RB4011有线版和无线版差价200多,讲真我还不如去弄个华硕的ACRH17做AP。最后附一张跑了四小时的图,下面挂了一台机子在挂PT,一个jetson nano下更新,五六个手机和电脑,负载很低就只有2%左右,CPU44度,外壳摸起来略热,估计还是AL21400的制程低了些,发热有点大。改天买个sfp的网卡给台式机插上,弄个10Gbps上去玩玩:

官网的官方参数如下:

网友A:
无线那么差,那块QCA9884拆了扔了

网友B:
CPU太烂 现在都64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那么差,那块QCA9884拆了扔了

无线芯片是不差的,就是MikroTik固件的无线驱动做的稀烂,兼容性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太烂 现在都64位了

对于路由器这种设备来说32位其实够用了,像这几年用的多的MT7621A,大火炉BCM4709C,高通的中低端IPQ4019、高端系列IPQ8064/8065等都是32位的,AL21400这个CPU单看参数还是很好的,官网给的64K小包转发已经挺高了:

网友C:
缘分 ,特此上一张图,发热比较严重

网友C:
其实楼主买hap ac2更合适,这个rb4011性能过剩,至于mikrotik的wifi,凑合将就用用就好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缘分 ,特此上一张图,发热比较严重

是的,运行了半天摸上面的壳一直有点热,不过奇怪的是在health里面看到的温度一直都在43左右漂,也还能接受了。我买之前看了台湾一个论坛的说温度不高才买的,之前的RBD52G里面用的40nm的IPQ4018发热也很严重,手摸起码有60多。

网友:
RB4011 功耗比较高,吓得我马上收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楼主买hap ac2更合适,这个rb4011性能过剩,至于mikrotik的wifi,凑合将就用用就好可 ...

手上已经有一个hAP ac2了,放家里给家人用十几个设备,200M带宽,很稳,长时间不重启,就是热,频率降一点还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运行了半天摸上面的壳一直有点热,不过奇怪的是在health里面看到的温度一直都在43左右漂,也还能接 ...

散热做得好,金属壳子导热快,所以壳子摸起来热里面其实不热的,hap ac2 散热没这么好,塑料壳子

网友C:
我买官方机就是看中做工,官方机的做工很好,长期稳定(起码我之前买的RB基本上很多超过5年都还在正常使用,基本上就没见坏掉的,只有个别出现有一个网口不正常了),淘宝工控机的硬件不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官方机就是看中做工,官方机的做工很好,长期稳定(起码我之前买的RB基本上很多超过5年都还在正常使用),淘 ...

对的,MikroTik后面出的中高端都很稳,学校实验室放个RB都开了两年多了,前段时间升级系统才重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已经有一个hAP ac2了,放家里给家人用十几个设备,200M带宽,很稳,长时间不重启,就是热,频率降一 ...

RB我买了几十个了 现在就有2个HAPAC2 ,还行吧 ,基本上通电扔那儿就不管了 ,也没罢工过

网友:
做工不错,散热也不错

网友:
专业,我就用个破华三

网友:
2.4才300啊,太差了

网友:
这个散热很赞……